[慧荣] 威刚JMF670H贴4片intel 29F32B08MCMF2只能识别1半ce,急求助,谢谢

楼主(2022-04-03):
每个29F32B08MCMF2 2CE只能识别1ce,不知道怎么跳线开卡,谢谢

网友A:
主控旁边的不是跳线,以前也想搞32ce玩玩,奈何没有跳线,后来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旁边的不是跳线,以前也想搞32ce玩玩,奈何没有跳线,后来就放弃了

你贴了4cex8?能认几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旁边的不是跳线,以前也想搞32ce玩玩,奈何没有跳线,后来就放弃了

威刚也有128、256、512gb的和这个板子一样,不可能都是1ce的芯片吧

网友B:
看反面R51 52,53 54,55 56,三组,是有共用焊盘的情况,而且刚好跳的奇数,我觉得是跳线电阻,
加上正面5组刚好8组,我觉的就合理了,楼主参考2246的跳线规则摸索摸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反面R51 52,53 54,55 56,三组,是有共用焊盘的情况,而且刚好跳的奇数,我觉得是跳线电阻,
加上正面5组 ...

这个排列组合太多了,摸索太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排列组合太多了,摸索太难了

不知原版贴颗粒的情况哈,目前的跳线刚好是4奇数,4偶数,慧荣系主控跳线要么全奇数要么全偶数,JMF系或许类似,肯定不是2的8次方那样子挨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原版贴颗粒的情况哈,目前的跳线刚好是4奇数,4偶数,慧荣系主控跳线要么全奇数要么全偶数,JMF系或 ...

目前的跳线是8x8GBx1ce,我没有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原版贴颗粒的情况哈,目前的跳线刚好是4奇数,4偶数,慧荣系主控跳线要么全奇数要么全偶数,JMF系或 ...

JMF好像不是这样的,有时候跳线不对会CE溢出,就是比如总共4CE,固件中会出现6CE 8CE,但是JMF670确实挺好玩的,还有土狗跳线,比46EN好玩多了,也支持15NM的最后MLC

网友:
不明觉厉,都是大佬啊,有的学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