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版牧田18v充电器DC18RF误插220V导致损坏 修复改装

楼主(2022-04-03):
牧田172电动螺丝刀,日产套装自带18v充电器!做工非常好,因为是日版电压110伏,插220导致损坏。修复的同时把它改装一下!变成220伏的,12A极速充电器。非常好。改装完成!上电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100V倍压方案,割一刀改成全波整流,滤波电容串联,改造成220V输入,方便多了!

网友:
老哥,你这改220V是什么原理?只用换滤波电容?我有几个洋工具充电器都是110V的,现在都是弄个变压器麻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V倍压方案,割一刀改成全波整流,滤波电容串联,改造成220V输入,方便多了! ...

对开关电源很了解要啊,看一下就知道怎么改的了

网友B:
看样子是干掉了压敏电阻,然后换了保险————改造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干掉了压敏电阻,然后换了保险————改造完成

搞了这两样还不能上220

网友:
要是只换压敏电阻最好了,要是还得换整流电容也还行,麻烦的是换完这两样发现电压变高了,可难死我了,说的是在老万家淘的一个充电器

网友:
这个看着改装简单一些。

网友:
改造太简单了,感觉不靠谱

网友C:
我收了一个米沃奇6A快充,听说改过后充18V电池会啸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V倍压方案,割一刀改成全波整流,滤波电容串联,改造成220V输入,方便多了! ...

原来还能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收了一个米沃奇6A快充,听说改过后充18V电池会啸叫

改不改都啸叫   东莞米沃奇设计的开关电源大家都懂的

网友:
一块牧田BL1840电池  按下指示灯 双红闪烁  测量有电压    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24-05-21):
您好,请问这个哪里可以弄,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单面板还设计的这么复杂,6666

网友:
110V的,用着有点儿麻烦

网友:
我的英版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