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用SATA可以识别,但是Not MPISP Mode(1B)一直不成功

楼主(2022-04-03):
SM2258用SATA可以识别,但是Not MPISP Mode(1B)一直不成功,请教大神:
1,SATA转USB是必须用,还是说只要开卡软件能识别就行?

2,如图硬盘照片,和操作步骤,是哪里设置出错了吗?

网友A:
建议使用Q0914B版本开卡,最好asm1153e

楼主:
换了L06B的也是报错,说什么不均衡的意思吗?

网友B:
sata是可以开的,不过最后可能会reset fail,断电重启就好了。

提示那个错误,可以尝试下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Q0914B版本开卡,最好asm1153e

谢谢回复,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是可以开的,不过最后可能会reset fail,断电重启就好了。

提示那个错误,可以尝试下短接 ...

刚看到大佬回复别的帖子,正想请教,您已经回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是可以开的,不过最后可能会reset fail,断电重启就好了。

提示那个错误,可以尝试下短接 ...

短接开机软件识别后,把短接松开了,您说的还得短接,是开卡全程都短接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接开机软件识别后,把短接松开了,您说的还得短接,是开卡全程都短接着? ...

短接在工具识别后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在工具识别后断开

嗯  短接识别后,断开   可以识别,但是报错Not MPISP Mode(1B)

网友D:
在“download isp” 前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download isp” 前选上

这个选项勾上了的

楼主:
看到其他帖子说3个颗粒的不能开卡?是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E:
一个颗粒有问题了,CH/CE MAP中,只勾选CH0  CH1 CH2和CE0,其他不勾选

网友:
跳线对了吗?看识别出的CE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颗粒有问题了,CH/CE MAP中,只勾选CH0  CH1 CH2和CE0,其他不勾选

卡上只贴了3个颗粒,我查的29F32B2ALCMG2,每个颗粒是32G  不知道为什么硬盘是120G的

网友:
下载一大批找与ID类似的逐个试,我试了好几天是刚刚才碰对了,反正不会开坏的

网友(2022-08-24):
引用 楼主:
换了L06B的也是报错,说什么不均衡的意思吗?

楼主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2022-12-30):
引用 楼主:
嗯  短接识别后,断开   可以识别,但是报错Not MPISP Mode(1B)

你这个问题最后是怎能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