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对应最低功率800W的电磁炉,能否最小成本的降低它的功率到500W?

楼主(2022-04-03):
1.不要说什么不可能。。。
要求是连续功率,因为电磁炉的最大几个档,我根本用不到,什么1600W,1800W,2100W。。。

2.不要换线圈的话,把最低的800W,改一改。

3.反正自己知道,而且我只要观察锅里水的沸腾程度就知道功率大小了,

4.低功率好处非常多,比如煎鸡蛋,炒花生米,,,,做一些肉类。

网友:
小米电磁炉就可以啊 除了1挡 2~10都是不同功率的连续加热而不是普通电磁炉那样停一下一下的

网友:
已经用了小米的好几年了,煮蛋包非常 爽

网友:
你买个小功率连续加热的不就行了,好像小米的小功率也是断续加热的,用天然气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你这样的帖子发这里不妥,去茶楼

网友:
有那种烧茶用的小电磁炉,一般都是1000W,800W的。

网友:
换个半桥的电磁炉,小功率都是连续加热的

楼主:
说小米的,谁都知道,没有必要了。

我们要搞,就搞难度的,改那些平常的。

网友:
最简单的是改检流,但估计没戏,要不然就没必要间断加热了,不知道能不能在线圈上并个电感分流

网友:
锅离线圈远一点点?

楼主:
真正要把功率降下来。

比如让1000W档对应的输出500W。
反正显示无所谓,自己好用就可以。感觉可以让IGBT导通的时间减小

网友:
原来有过这个想法,基本不能实现,要大幅度改电路,还不如买个可以连续加热的电路板省钱。

网友:
普通电磁炉是单管谐振靠电感电容匹配的功率只能在一个范围内范围大炸鸡所以一般就大不就小我觉得改谐振电容降低电流还是可以操作的,商用电磁炉半桥全桥方案所以功率可以连续可调

网友:
电磁炉通过cpu调节占空比以实现输出功率和设定值一致。并且电路会自动调节LC谐振频率,以免损坏IGBT。因此以下数据仅供参考
1200W,频率28kHz,占空比36%
1600W,频率26kHz,占空比41%
2100W,频率24kHz,占空比45%
因此要改功率就要重新写程序才行

网友:
将检测康铜丝电阻增加一倍试试,理论上功率会减半。没经过实验也可以会炸管。

网友:
换电容大电容减小容量

网友:
除了加大电流检测电阻胡弄μPU可能还要改热敏电阻没弄过炸管甭怨我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
同样的烦恼 哈哈

网友:
改完肯定炸,如果小成本能改的话厂家早就实现了
追求完美的话还是买商用电磁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