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菱空调35WHE1发现外机散热器翅片有生锈的痕迹 是不是质量问题

楼主(2022-04-03):
群里大神帮忙看看,我家华菱空调35WHE1去年八月份装的只用了去年一个夏天,这几天发现外机散热器翅片有生锈的痕迹,用刷子刷刷,生锈的锈点掉了,但还有锈渍,这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A:
氧化吧? 楼主在海边?

网友B:
你确定是锈么,我的印象中这玩意好像不生锈的啊...

网友:
翅片是铝的,不会生锈,铁翅片没见过,应该也不会

网友:
看着非常多的灰尘是真的

网友C:
翅片一般见到的都是铝,不般不生锈。可以用磁铁试试是不是铁的。

网友:
铝翅片确实会生锈,是白色的,很难清洗掉,感觉和环境有关系,

网友:
高湿高盐地区,铝片也会腐蚀的,这个腐蚀了比铁还厉害,直接变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吧? 楼主在海边?

不是海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翅片一般见到的都是铝,不般不生锈。可以用磁铁试试是不是铁的。

用磁铁不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锈么,我的印象中这玩意好像不生锈的啊...

是生锈了,冒白色的粉末

楼主:
这才是我担心的地方,只用一个夏季,不可能这么快就生锈的,而且只锈外机内机没锈,赶觉像是质量问题,我在网上搜说是上面有一层亲水膜应该不会锈的,而且我隔壁家的也没锈,联系客服客服让报修,现在疫情期间还不能报修只能过了再报修。

网友:
铝也会锈,白色的就是锈迹。

网友D:
应该是灰尘吧,夏天一个大雨,就干干净净的了

网友:
灰尘在湿度大的情况下,发黄,不用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灰尘吧,夏天一个大雨,就干干净净的了

不是灰尘,确切点就是铝氧化了

网友:
是铝片氧化了,好正常的,每年用水冲一下,3年用清洗剂洗一次,随便10-15年没问题呀,

以前10多年前的普通外机都没亲水层,照样10多20年,没问题,关键还是要清洗外机,那么就用水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生锈了,冒白色的粉末

是生锈了,楼主家处在工业区么?是不是酸雨造成的,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生锈了,楼主家处在工业区么?是不是酸雨造成的,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子 ...

没在工业区,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