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新版VC97返厂归来拆机测评

楼主(2022-04-03):
变形金刚造型的新版VC97,到手第一时间备份数据,结果手滑,点了擦除!还没玩就返厂了!
很快就给修好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本来就是刷一下储存就能解决的问题。售后给铲了牛屎换了硬芯,外置存储器也换了!这是知道我喜欢硬芯?还是不开机以为是主控坏了,直接干主控?当然也怪我,没告诉人家我把存储擦除了,只告诉人家开机报错不能用了。
先说,测量体验,有点糟糕,跟890一样的方案,不过是自动量程版,速度很慢,而且档位间距很小非常密集,转起来非常不舒服。要控制好力度,不然就过头了!
线性一般,感觉不如890。4000字显示!最大能显示4200字。
蜂鸣档第一下反应挺快,连续通断就拉胯了!蜂鸣档有灯光报警,二极管档没声音提醒!
这表尝试校准,发现貌似直流电压档可以单独量程校准,电阻档等貌似不行,各量程互相影响。
最要命的是,新版的97和890,进校准会经常报错,而且报错很容易造成校准数据莫名被篡改!只能恢复备份!不知道是操作不对还是哪里问题,总之心很累!而且,VC97的备份比较麻烦,在板读取成功率极低!
以我的体验,这表一言难尽,还是不要考虑了!没速度,精度凑合,操作手感不好,搞个同方案的众仪,福仪,,,,,等也比这个强很多。

网友:
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哈...

网友:
如此高精度的表,电阻档竟然无法显示出100.0000000000欧和1.0000000000K欧的数字。

网友:
正常逻辑想不到你会擦除啊,不换主板,只有这样修了。

网友:
常规维修思路,哪会想到用户自己擦除了再寄回去的。

网友:
表哥你好,哈哈

网友A:
这个焊接水平,跟狗屎一样,原厂的工人都是绩效来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1106的主控,不知道是不是主控程序写进去了,随便哪个都可以更换,功能不丢失,然后自行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接水平,跟狗屎一样,原厂的工人都是绩效来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1106的主控,不知道是不是主控程序写 ...

记得闲鱼有,型号忘记了,是写好程序的芯片。

网友:
胜利的表是越做越操蛋,一代不如一代。9721 芯的两个版本的vc97虽然速度慢,但是真耐操

网友:
现在很多表厂都喜欢用0660或1106系列芯片,低端点的就SD系列,要不就是7106,200元以下的表真是大同小异。。。工具向玩具方向发展。。。

网友B:
寄修花了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修花了多少钱啊?

来回运费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来回运费就行。

胜利的表,越出越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胜利的表,越出越难看

深以为然!不知道胜利厂的美工设计是神马审美!不是一般的难看!是奇丑无比!除了液晶屏。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C:
胜利的表,越出越难看

真有同感!这表的外形真的是丑伤的了!时代在进步,我严重怀疑审美在退步,难道都去审丑了!?

网友:
胜利的表做工不错

网友:
胜利的万用表,外观越开越难看,就像山寨货

网友:
能不能跟厂家要几片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个vc97,和你这个外观不一样好像是08年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