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无损拆开电动车充电器的外壳?

楼主(2022-04-03):
现在充电器输出电压19V,想拆开修一下,找了半天没找到有螺丝,莫非是卡扣固定的?

网友A:
应该是卡口的了 翘吧肯定有痕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卡口的了 翘吧肯定有痕迹了

谢谢回复,现在电压从48v一路下来,到几伏特了,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没卡口,超声波焊接,只有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两面的标签纸扣下,可能在纸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面的标签纸扣下,可能在纸下面

手指直接按压就有感觉了

网友C:
标签下面有螺丝吗,没有的话就从出线位置撬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电压从48v一路下来,到几伏特了,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要是不错的充电器可以试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签下面有螺丝吗,没有的话就从出线位置撬吧

确认没有,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错的充电器可以试试修

这是一个普通的充电器,昨天维修电车来着,充电短路了,换了新的充电器,就能充电了。

网友D:
冰箱里冷冻半天,用台钳夹开。

网友E:
这充电器没风扇吗?散热孔呢

网友F:
可以试着使劲捏中间部位,如果有缝隙出现就是卡扣,如果捏不动也没有缝隙,就是超声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着使劲捏中间部位,如果有缝隙出现就是卡扣,如果捏不动也没有缝隙,就是超声波焊接 ...

确认捏不动,有可能是超声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充电器没风扇吗?散热孔呢

平时有风扇声音,刚发现没有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里冷冻半天,用台钳夹开。

不冻,直接台钳可以吗?

网友G:
标签纸下面没有螺丝的话,就只能翘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或者用线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标签纸下面没有螺丝的话,就只能翘了

的确没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