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助:8寸显示器如何改电视

楼主(2022-04-03):
一个货车上拆下来的8寸倒车影像显示器,有2路AV输入,12V可以点亮显示器,请问如何改成多种接口的显示器,比如支持AV,HDMI,VGA。买元件还需要看显示器型号么。虽有2路输入,但外观看接线怎么只有一路输入。买什么样的驱动板???

经查,此屏应为群创的AT080TN64屏,分辨率为800*480。

网友A:
AV接口,只要搭配机顶盒就行。。。屏幕分辨率限制了,用HDMI,VGA意义不大。

网友:
8寸太小了,别改了,要改起码10寸起改着还能看,8寸就是残害自己眼睛的

网友B:
要拆开看屏幕型号,然后假货宝搜驱动板。多输入模式的驱动板比较贵,你这屏不值得,就现在有个AV输入得行了,楼上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
拆开看屏幕型号然后网上买信号板,买多接口的,安装监控不错,我还买了一个7寸的专门用于安装维修监控

网友:
我觉得真不值得改

网友:
拆开后壳查看液晶屏型号,在搜屏网用液晶屏型号查屏的数据,如果分辨率低没必要改,我用唱戏机改的9寸显示器(分辨率1024*600),用的是 JRY-W58CDT9液晶驱动板,放在床头配网络机顶盒看使用还不错。

网友:
另一路要有倒车信号,会强制切过去

网友:
别改了,画质太差,伤眼睛

网友:
要根据屏的型号配信号板,淘宝上应该能找到,但8寸屏没有特殊用途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C:
搞个镜头,做电子放大镜看线路板

网友:
这分辨率不值得折腾

网友:
太小了,伤眼睛

网友:
分辨率太小

网友:
排线的屏还是别折腾了。 尺寸小 分辨率也低。

网友:
这分辨率没必要折腾,实在想HDMI跟VGA可以买HDMI转AV的转接头 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镜头,做电子放大镜看线路板

有过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接口,只要搭配机顶盒就行。。。屏幕分辨率限制了,用HDMI,VGA意义不大。 ...

现在的机顶盒都是HDMI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开看屏幕型号,然后假货宝搜驱动板。多输入模式的驱动板比较贵,你这屏不值得,就现在有个AV输入得行了 ...

看了一下,多口输入接口的要大好几十块

网友:
拿来做测试很方便,但不适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