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或者Linux组NAS的朋友,你们手机端用什么APP呢?

楼主(2022-04-03):
RT。
论性能和方便程度,Windows和Linux比NAS系统要强,但NAS都有自己好用的手机客户端,那自己组NAS的朋友,手机上用什么APP呢?

网友A:
安卓直接ES就行了吧,如果是看视频就用VLC。最近准备试试U-NAS,那个有专用AP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卓直接ES就行了吧,如果是看视频就用VLC。最近准备试试U-NAS,那个有专用APP ...

不建议用unas,用的人很少,经常出各种bug,遇到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C:
我喜欢unraid
然后手机端上V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unas,用的人很少,经常出各种bug,遇到问题不好解决。

那玩啥?黑裙?主要是看中UNAS的那个内网穿透貌似挺简单的,想在外网同步保存照片之类的用。本地我还是在用openwr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unraid
然后手机端上VLC

这个有内网穿透吗?看了下简介好像没提。

网友D:
安卓端:文件管理,ES和MiX,后者纯文件管理,没有es那么花俏。视频播放推荐MXplayer,可以看局域网视频,前面2个文件管理器也可以打开局域网的视频,通过其他视频播放器播放。
ios:file explor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内网穿透吗?看了下简介好像没提。

可以自己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端:文件管理,ES和MiX,后者纯文件管理,没有es那么花俏。视频播放推荐MXplayer,可以看局域网视频, ...

MX改成VLC吧,我以前也用MX,改成VLC以后发现更爽

网友:
用nas的smb看下好的电视剧有什么软件能支持电视剧跳过片头片尾,记录播放位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安卓直接ES就行了吧,如果是看视频就用VLC。最近准备试试U-NAS,那个有专用APP ...

赞同,我还多一个kodi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同,我还多一个kodi

kodi已经不想用了,设置太麻烦,搞个中文都要半天,而且列表字体太小,比较适合电视之类的设备,手机看着累。VLC的最大问题是文件名不能多行显示,一长就看不清楚这个比较烦

网友:
微软自带的远程桌面

网友:
ddns + winftpserver+手机端es文件管理器

网友:
如果服务器使用windows系统,建议安装todesk,免费,不限网速,安卓和苹果都有客户端,不需要公网IP,远程操作流畅,如果需传输文件,手机端就不够方便,电脑上是很方便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客户端是什么意思 我说下Win
远程桌面,win就有自带的,各平台都有app
下载,用比特彗星,可以开启web,这样随时随地浏览器就能下载和查看进度
共享,自带smb可以,如果经常需要手机,电视播放建议开nfs共享,需要的软件是hanewin ,win server2012后自带nfs server ,但那个是天坑,因为不支持UTF-8,大多数软件中文乱码
数字转盘,foobar配合远程插件foobarcon,外接音响,客户端可以远程控制播放,不比群晖的audio station差
备份,安装可以用folder sync,方便的很
视频播放,电视推荐kodi,海报墙看着霸气,手机建议nplayer
看照片,装个快图,f-stop这类支持局域网的
文件管理,推荐se也就是solid explorer,smb2.0支持比es强得多,简单说就是速度更快
基本也就这样了,其他穿透,出墙,win下有的是软件

网友F:
请问U-NAS可以安装哪个内网穿透软件??能否出个教程?

网友:
esxi+win10+远程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U-NAS可以安装哪个内网穿透软件??能否出个教程?

可以装花生壳~

网友(2022-05-03):
APP要是支持SMB3.0那就厉害  SMB2.0蛋疼   sbm1.0鬼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