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啥也不会修,一个电容问题咨询

楼主(2022-04-03):
大家好,我是啥也不会修,就偏喜欢修。

今天闲的,修一个12V充电器,故障是上电就炸管子。看了很多大佬视频,还是不会修。就把所有怀疑的对象都拆了量。有一个电容让我很疑惑,请大家解惑。

如图,一个50V47uF电容,用万用表和电桥测了没发现太大异常。后来用了一个晶体管测试仪和指针表测,感觉不正常,图片是找手头另一个50V47uF电容对比测试的。

大家猜猜哪个有问题?为什么?

用电桥和万用表测,除了容量略小,没发现异常。晶体管测试怀疑的那个,直接测不出来。指针表测怀疑的对象,碰一下,充电,碰一下指针摆动一下,碰一下摆动一下。另一个碰一下,再碰就不充电了,指针停在500K左右。

不是说电桥测电容是神器吗,是我打开方式不对吗?

网友A:
我测电容主要看d值,容量差一点不重要。你的那个500k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B:
交流测和直流测的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电容主要看d值,容量差一点不重要。你的那个500k的电容漏电了

500K的没漏,那个碰一下偏转一下的才漏电吧?碰一下偏转一下的那个晶体管测试仪测不出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测和直流测的区别吧

136和电桥应该是交流测法吧?晶体管测试仪和指针万用表是直流测法吧?

网友C:
小电容指针表测停在500K的电容肯定不正常。47UF电容指针表测量肯定是要偏转一下然后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容指针表测停在500K的电容肯定不正常。47UF电容指针表测量肯定是要偏转一下然后恢复。 ...

可能我表达不好,我意思是我认为(或者说我判定)好的那个电容,第一次碰会偏转,第二次碰会停在500K左右(1K档),我的表500再左边一点点就是∞。而我判定或者说我认为坏的那个,每次碰,每次都能偏转(连续间断碰)。

网友D:
这小电容工作频率可能比较高,换高频率档测测看

网友E:
两张电桥的测试图,测的是同一个50V47uF电容?

电桥是中创ET4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小电容工作频率可能比较高,换高频率档测测看

换过高频档40kHz,我认为好的那个大概10uF,我认为坏的那个9.几。D值也都差不多,ESR值500多m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张电桥的测试图,测的是同一个50V47uF电容?

电桥是中创ET430?

不是同一个,是两只不同的,我认为其中一只是坏的。

电桥是430的马甲(手动狗头),因为比430便宜18块钱

网友F:
碰一下就摆,马上再碰又摆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50V47UF通常是芯片启动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遇到过假的电容,虚标容量,换上同容量的就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一下就摆,马上再碰又摆的电容漏电了。

是个芯片供电的,但是比较少见(是我见识少),STR6654,充电器用这个确实我第一次见。3842和TOP,还有Viper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一下就摆,马上再碰又摆的电容漏电了。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数字万用表和电桥竟然测不出明显的异常,这个让我很意外。

网友G:
炸管子不应该首先怀疑电容
容量减少20%之内,不会有显著影响
多种仪器测量结果不一样很正常,大部分表是测电容充电时间换算容量,高级一点的表是RC振荡测频率换算容量法,最高级的就是电桥了,测试方法、测试频率不一样,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每次先把电容短路放电后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炸管子不应该首先怀疑电容
容量减少20%之内,不会有显著影响
多种仪器测量结果不一样很正常,大部分表是测 ...

感谢回复,我的疑问就是这个我怀疑的电容,指针万用表和晶体管测试仪测试异常,但是电桥测试没有明显异常。

网友H:
可能是坏电容接触不好,扔了吧,不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坏电容接触不好,扔了吧,不要纠结

不是,我挺纳闷为什么。不是纠结,这坏件都判断不了,还怎么折腾(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