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10W的DZZM超亮款LED灯坏了

楼主(2022-04-03):
可能是没花多少钱撸的,这么简洁的还没见过

网友:
这个是高压灯珠,一个灯珠电压就十几V那种,里面封了几个灯芯。另外,这个灯包括电阻一共只有3W左右。

网友:
灯珠是不是坏了

网友:
撑死3W,看灯珠貌似都坏了?

网友:
散热不行,坏了正常

网友:
看灯珠是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