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SHEFFIELD重型美工刀手柄上全是炒菜过的油污 有办法处理么 WD40好像没啥用

楼主(2022-04-03):
SHEFFIELD S067220

一把重型美工刀上全是炒菜过的油污 有办法处理么 正面是塑料的 反面是金属喷漆的 WD40好像没啥用

网友:
找威猛先生解决

网友A:
那个有腐蚀性的吧?

网友:
热缩膜直接封起来

网友:
洗洁精,肯定可以,浸泡了冲洗干净就行了。

网友:
要换新的,买它几十把回,几天换一把吧。

网友:
90%以上的工业酒精!

网友:
洗衣粉水伺候,多泡一会,看着不太脏

网友:
柠檬酸。食用碱,肥皂。热水。高温蒸汽。

网友:
用柏油清洁剂或者直接用汽油洗

网友:
可以试试化油器清洗剂  wd40除胶不错  油没啥效果

网友:
当菜刀用了么

网友:
想要不伤表面的话 必须用中性的清洁剂

网友:
铝合金手柄的?不适宜用酸性或碱性清洗剂洗涤,建议拆下螺丝用砂纸打磨掉油漆,然后重新喷漆

网友:
热水加洗洁精

网友:
手柄啥材质的,如果是橡胶的,那么一切去油污的洗涤剂都要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有腐蚀性的吧?

没有,相反柠檬酸,洁厕净才有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的,很少用

网友:
wd40没用很正常,上淘宝买意大利大公鸡清洁剂吧,绝对管用,连没有干的结构胶都可以洗。

网友:
天那水伺候,没有去不了的油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