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免费的音乐U盘 居然没有牛屎

楼主(2022-04-03):
一个u盘 配一个手机otg接口

取出  u盘外壳原本是旋转那个,硬是配了个usb接口套

拆开,居然没牛屎,储存也是标准的储存颗粒

主控是CBM2199
储存是镁光的?

插到手机上,可以使用,识别容量503M,应该是512的颗粒,这个要是做个500G硬盘得1000颗(感谢坛友提醒,数学都还给老师了),比机械硬盘还费电了,只能沦落到做音乐盘了

歌曲列表,100多首mp3,采样率96k,算是比较差的了,128k最常用。

end

网友:
感觉现在的盘好简单,没几个元件了

网友A:
容量有点小,美光正片,很不错了

网友B:
在哪嫖的,我想要主控板...

网友:
比较良心了啊

网友:
1G都没有真的很可怜了。

网友:
就是比较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有点小,美光正片,很不错了

百分百拆机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哪嫖的,我想要主控板...

铜球渠道,不过不给钱好像不能叫嫖,还有

网友:
应该是零几年拆机存储芯片。MP3尽量上192kbps,最好320kbps。m4a编码好于mp3,aac在92kbps高频好于mp3。

网友:
这也不错了,汽车上听歌还是挺好的。

网友:
加一滴胶就变成牛屎了

网友:
良心啊 竟然是镁光    现在这样容量的不好找了

网友:
除了容量小了些,还可以。

网友:
买几个做黑 群晖启动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球渠道,不过不给钱好像不能叫嫖,还有

那搞毛啊,我就想白嫖...

网友D:
这个应该就是拆MP3上的闪存来做的吧,只有那个时代才有这么小的闪存

网友:
500G需要1000颗,LZ小学算术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就是拆MP3上的闪存来做的吧,只有那个时代才有这么小的闪存

512M时代的mp3都是tssop48的,没见过bga的

网友:
估计是报废SSD上拆的
颗粒寿命基本要用尽了,屏蔽坏块降级成小容量的对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