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节点 无法装win系统 刷bios解决问题

楼主(2022-04-03):
首先感谢@adminismk 提供的bios  买了一个所谓的“星际节点”
闲鱼入手,买来跑win+qb+qq+iis+verysync(后面改用了黑群晖+虚拟机) 到手后发现这块j1900 死活装不上win系统

对比发现 手上的星际节点V1.1硬件版本 2.16的BIOS 应该是限制了win启动(这机子原装是Ubuntu系统), 1.11硬件版本 2.17BIOS没有系统限制,又对比硬件差距 发现1.1比1.11多个msata 其余没有改动,上编程器刷个2.17bios 应该没问题

这块BIOS spi CH341不能识别读取 minpro可以识别

直接用adminismk  贴子里的备份BIOS 写入 发现可行能点亮

win安装启动也没报错。

这里面有2.16 2.17版本的bios备份,2.16不能正常启动win,2.17可以,其他功能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
不知是居于什么原理禁止win安装的

网友A:
还有我要提一点,,我那个机器的HDMI输出有概率点不了屏幕,,但是在进入系统之后就可以点亮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应该是bios写的很菜,技术水平不高,出现了bug。具体表现为出现了滴声,但是屏幕没有亮,在加载玩硬盘的系统之后就可以亮机了,扣电池恢复bios之后又可以正常点亮了

网友B:
可能是ACPI Table配置问题,无法启动win,用Clover EFI可能解决

网友:
这个错误提示可以用oobe命令行来跳的。 即使是普通主板也有概率遇到这个

网友C:
蜗牛的主板BIOS有个OS选项,Windows 8.X/Android/Windows7,选择Windows7就能顺利安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蜗牛的主板BIOS有个OS选项,Windows 8.X/Android/Windows7,选择Windows7就能顺利安装Win7 ...

我记得这个机器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D:
J1900硬件可以跟其他品牌的bios互刷嘛?我有浩顺收银机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J1900硬件可以跟其他品牌的bios互刷嘛?我有浩顺收银机bios。

EC和PMU型号不同最好别互刷,刷了可能会造成不启动甚至是供电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ACPI Table配置问题,无法启动win,用Clover EFI可能解决

应该是这问题,嫌麻烦没用第三方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要提一点,,我那个机器的HDMI输出有概率点不了屏幕,,但是在进入系统之后就可以点亮了,不知道为什 ...

御三家主板偶尔也有这种情况,都是ami bios,应该是兼容没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御三家主板偶尔也有这种情况,都是ami bios,应该是兼容没做好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ACPI Table配置问题,无法启动win
我手上有个i3 7100的 锐捷的终端就是这样,死活不行win,魔改了bios中的apci也只能勉强启动到安装界面就卡死,由于没有相同配置主板的bios文件,只好作罢,只能安装exsi或者软路由或者Ubuntu等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要提一点,,我那个机器的HDMI输出有概率点不了屏幕,,但是在进入系统之后就可以点亮了,不知道为什 ...

还有个可能,换根HDMI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可能,换根HDMI线

HDMI是正常的

网友E:
我试过这种开机要等进系统才有显示的情况,我换根HDMI线就好了,那根线在其他设备上是正常的,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因为测过该有的线里头都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这种开机要等进系统才有显示的情况,我换根HDMI线就好了,那根线在其他设备上是正常的,具体原理我 ...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我这个是有概率点亮的

网友(2022-05-09):
厉害,俺都没刷过BIOS

网友F:
不是所有win系统都能安装的,试试安装w10,gpt硬盘模式 。设置为uefi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所有win系统都能安装的,试试安装w10,gpt硬盘模式 。设置为uefi引导。

csm,uefi都试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