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ESP32产生VGA信号,并显示中文

楼主(2022-04-03):
Arduino开发环境,在库管理器里,先安装如下两个库。U8g2内含中文字库,ESP32Lib提供了VGA驱动。
U8g2
bitluni ESP32Lib

按如下定义焊接VGA线,并使用bitluni ESP32Lib自带的例子,即可显示英文。
//pin configuration
const int redPin = 14;
const int greenPin = 19;
const int bluePin = 27;
const int hsyncPin = 32;
const int vsyncPin = 33;

代码大概如下:
//VGA Device
VGA3Bit vga;
//initializing vga at the specified pins
vga.init(vga.MODE320x240, redPin, greenPin, bluePin, hsyncPin, vsyncPin);
//selecting the font
vga.setFont(Font6x8);
//displaying the text
vga.println("Hello World!");

想要显示中文就有点复杂了,先在U8g2里创建一个320*240分辨率的屏幕,然后就可以用U8g2来描绘图形和中文字符。
然后写了一小段代码,把U8g2显存里的数据转换到VGA驱动的显存里。

先修改u8g2.h文件,启用#define U8G2_16BIT模式。 否则横向320的分辨率会被限制在240.

代码大概如下:
u8g2_Setup_st7511_avd_320x240_f(&u8g2_vga, U8G2_R0, NULL, NULL);  // init u8g2 structure
//描绘屏幕
u8g2_ClearBuffer(&u8g2_vga);
u8g2_SetFont(&u8g2_vga, u8g2_font_crox3t_tn);
time_t now = time(nullptr); //获取当前时间
time_str = ctime(&now);
//第一行时间
sprintf(sprint_buf, "%c%c:%c%c:%c%c"
                        , time_str[11]
                        , time_str[12]
                        , time_str[14]
                        , time_str[15]
                        , time_str[17]
                        , time_str[18]
                );
u8g2_DrawStr(&u8g2_vga, 3, 7 + 8 - 3, sprint_buf);
u8g2_DrawStr(&u8g2_vga, 200, 7 + 8 - 3, sprint_buf);

u8g2_SetFont(&u8g2_vga, u8g2_font_wqy16_t_gb2312);//12的中文,英文不等宽。

for (int i = 3; i < 16; i++)
{
        u8g2_DrawUTF8(&u8g2_vga, 0, 16*i-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
}

关键步骤来了,u8g2的显存数据在 u8g2_vga.tile_buf_ptr 里面。调用vga的驱动,一个点一个点的显示出来。我这里固定显示了白色。如果要显示彩色,还需要再写一些代码。

for (int y = 0; y < 240; y++)
{
    for (int x = 0; x < 320; x++)
    {
        vga.dotFast(x, y, ((u8g2_vga.tile_buf_ptr[x + (y / 8) * 320] >> (y % 8)) & 1) * (0xf));
        //0xf是白色。七种其他颜色分别是: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
}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 esp这么厉害 啊

网友A:
有库就是方便,准备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
CPU整好的就是个迷你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库就是方便,准备用来做什么呢

挂墙上显示时间,天气,待办事项。

弄个微波感应开关,没人的时候切断VGA信号,显示器自己就会休眠。

网友:
为玩那些闲置的显示器提供了一个途径。

网友:
超大显示屏!

网友:
可以加上hdmi接口么?做个显示器检测的东西,红绿蓝色全屏,灰度,分辨率等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墙上显示时间,天气,待办事项。

弄个微波感应开关,没人的时候切断VGA信号,显示器自己就会休眠。 ...

没看昵称,你不是有平板了,又玩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墙上显示时间,天气,待办事项。

弄个微波感应开关,没人的时候切断VGA信号,显示器自己就会休眠。 ...

我现在把控制接入点灯后用天猫精灵控制了,语音控制更方便,不用拿手机去点

如果有独立于esp32的语音控制就不用受制于第三方平台了

好像有语音模块

网友:
现在的MCU性能太强了,以前用51时恨不得榨干每一个字节内存,优化每一条语句。自从用了ESP8266和32,有点当电脑用的感觉

网友:
老外已经做出来游戏机了,vga的,用了usb芯片能识别usb的双人手柄。

网友:
这个好玩啊

网友B(2022-06-05):
没想到 还能修改U8G2库,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 还能修改U8G2库,楼主厉害

没改。只是找到u8g2库的显存地址,直接读取出来,再通过VGA库显示。

网友(2022-08-07):
这个牛,表示佩服。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
大神就是与众不同

网友:
牛叉叉啊,看来得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