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博瑞剃须刀换电池(POREE PS185)

楼主(2022-04-04):
五年前看到大家说博瑞剃须刀性价比很高,又便宜,所以买了一个,用了五年电池不行了,原来是飞科的镍镉电池今天换一个闲置镍氢电池又可以用好几年了

网友A:
镍氢的记忆效应,注定寿命不会长,还是改锂电实在

经坛友提醒,更正一下,镍镉才有比较大的记忆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的记忆效应,注定寿命不会长,还是改锂电实在

镍氢也还好吧,改锂电改的太厉害了,难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镍氢的记忆效应,注定寿命不会长,还是改锂电实在

镍氢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吧

网友:
这个剃须刀可以换成飞利浦的刀头,剃须效果更好

网友:
不孬,又能接着用几年了

网友:
改锂电的话是不是改动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吧

说是没有记忆效应,但用着用着就充不进电了

网友:
换的电池怎么看着细了?

网友:
这是老款,我前几年撸的是新款,用的是2/3尺寸的5号镍氢电池,但容量没变也是600mah

网友:
换锂电,内阻小一些

网友C:
经常使用的话,换镍氢充电电池不错。

网友:
一节电池老得充么

网友:
我有同样式的飞科,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
还是用5号电池的方便

网友:
还是改锂电池实用,关键在于电压不一样

网友:
我感觉还是能换电池的好,不用等着充电。

网友:
这样改可以了,起码又是用五年。主要是用镍氢不用改电路。

网友:
飞科还是挺耐用的。几年前买的,特意多买了备用刀头,结果用了几年,刀头没坏,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使用的话,换镍氢充电电池不错。

我专门买的装电池那种剃须刀,本来有一个明智936D充电器,买几节差不多的镍氢电池,两三个月虫一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