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全车断电后,转速表为何慢一拍?

楼主(2022-04-04):
备用车,懒,经常一停数月至完全断电(大概6v左右),为此常备锂电应急启动。

最近发现:搭电首次点火成功约3秒后,转速表指针才动:从零突然跃至1500左右

传统转速表本身是机械式,采样信号来自曲轴转速传感器,车载ECU据此控制转速表内的步进电机,驱动指针。

虽说长期停开,机油润滑不足导致发动机变涩。但这应该仅表现为点火困难才对,一旦点着了,那么转速就取决于节气门开度才对。

何况真只有这么点转速,发动机应该熄火才对啊。

难道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汽油机可以像柴油机那样,低至个位数转速工作?

是不是我理解有误?

【一种可能】

码友piaoxue20000说“供电不足,刚启动时转速表还没启动?

我感觉很有可能:发动机干涩,转速不足导致前几秒发电机没到额定转速;电瓶亏空严重吃电流(相当于14v和6v并联,而且此时有没有14v还不一定),我的启动宝很山寨,费时较久的大放电使它还来不及回电。

但是逻辑上还差一层:汽车的电流分配是否存在优先级?先保证油泵和点火线圈,而后才是其他电器。
一个佐证是:我记得全车断电后复通,除了小里程清零,一键升窗需要重设,收音机时间变12:00外 ,原本应该光盘吐出才对(如果里边有盘),这回却没有发生。大概音响系统优先级低且功耗大,此时根本得不到电流?

网友A:
lz关闭发动机后 指针多久归零?

网友:
软件问题,应该去问软件的设计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关闭发动机后 指针多久归零?

迅速归零的
也就长期不开之后第一次点火的头几秒,指针不正常

网友B:
从来没有关注这样细节,我一般只看仪表盘也没有突然亮的灯,另外定期检查油水(机油,刹车油,转向助力油,冷却液),随便看看皮带,发动机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关注这样细节,我一般只看仪表盘也没有突然亮的灯,另外定期检查油水(机油,刹车油,转向助力油, ...

嗯嗯,我只是好奇其原因。应该没有啥影响,远不及你提及的重要。有些车甚至没有转速表。

网友:
软件初始化3秒

网友:
同意这个观点

楼主:
这个我不是没有想过。我明确记得点火前,钥匙在on的位置停留过不止3秒,够ECU初始化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是没有想过。我明确记得点火前,钥匙在on的位置停留过不止3秒,够ECU初始化的了 ...

点火时全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火时全部断电

那正常车都是“点火时全部断电”啊,包括我车恢复正常使用后,指针都是正常的

网友D:
供电不足,刚启动时转速表还没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刚启动时转速表还没启动?

嗯嗯,目前为止这是较大可能:前几秒发电机没到额定转速;电瓶亏空严重吃电流(相当于14v和6v并联,而且此时有没有14v还不一定),我的启动宝很山寨,费时较久的大放电使它还来不及回电。

但是逻辑上还差一层:汽车的电流分配是否存在优先级?先保证油泵和点火线圈,而后才是其他电器。

估计是的。一个佐证是:我记得全车断电后复通,除了小里程清零,一键升窗需要重设,收音机时间变12:00外 ,原本应该光盘吐出(如果里边有盘),却没有发生。大概音响系统优先级低且功耗大,此时根本得不到电流?

网友:
猜的:
转速表针是步进电机驱动的。
正常熄火、断电,电脑是记得某些参数的(如时间),知道转速表是在“零位”或是“限位”,或记得是在哪个位置,所以要显示某个值,给几个脉冲,转几“格”就行了。
供电全断后,电脑完全复位,不知道指针的位置,得软件复位(这个很快),然后硬件复位(给反转脉冲,反转到限位位置。由于不知道指针停的位置,所以得给反转一圈的脉冲)
由此,要延迟一会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目前为止这是较大可能:前几秒发电机没到额定转速;电瓶亏空严重吃电流(相当于14v和6v并联,而且 ...

应该没有优先级控制之类,不可能那么复杂,顶多是步进电机耗能大,初始阶段没有足够电流运转起来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上一辆车QQ,用了八年的电瓶寿命快到了,但点火都是一把着车,就是整车在启动起来的几秒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怠速要几秒才下来,等红灯的时候怠速突然上来等等,换了节气门什么的都解决不了,最后更换电瓶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有优先级控制之类,不可能那么复杂,顶多是步进电机耗能大,初始阶段没有足够电流运转起来

我这样 ...

嗯嗯。另外我感觉你楼上15#似乎也有道理?

网友:
仪表盘就算是机械指针的,都是走总线信号的,仪表盘电脑需要启动的时间,网关需要启动连接的时间,包括发动机电脑,是有延时的,几秒内好正常,但是10秒20秒就不正常了,

网友:
转速表是仪表电脑芯片提供一个电压才显示,搭电启动开始,整车电压是慢慢起来的,这个过程仪表盘因为电压不足没有工作导致吧?

网友:
我想,可能是ECU还没有完全启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