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DD35边刷不转 请大师帮帮看下这是什么管子7Y1G

楼主(2022-04-04):
请大师帮帮看下这是什么管子,或是可用哪个型号替换,非常感谢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A:
假如你需要我可以帮您下载这芯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需要我可以帮您下载这芯片资料

全是阴文,看不懂

网友:
那对不起了!但是英文我可以看懂,由于是PDF文件我无法全部翻译!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2输入CMOS或门

网友C:
左边还有一颗,可以拆下量测一下是不是Q管。

网友:
不要看英文,看数字就好了

网友D:
现在的电子元件要查参数太难了

楼主:
虽然不懂是什么,但还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还有一颗,可以拆下量测一下是不是Q管。

左右测量均坏。找不到可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子元件要查参数太难了

文库到处收费,运气好能预览全部。能本地翻译应用,只找到网易有道翻译官,可以下载本地字库包,万一没网络凑合应付,专业术语要自己学会理解。专用芯片有字样能找到参数表,最怕磨掉型号,单片机有程序芯片自毁,灌封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2输入CMOS或门

XOR 是异或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XOR 是异或门吧

疏忽大意了,你说得对

楼主:
淘宝翻了一遍,不知哪个型号管子可以替用

网友:
想要查参数现在太难了

楼主:
检流电阻R100断路,三极管击穿。一时也找不到管子型号。换了贴片电阻 ,怼上NPN S8050,测试运转正常,也不再纠结是啥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