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垃圾电阻?为什么这个电阻第一位和第五位都是黑色的

楼主(2022-04-04):
为什么这个电阻第一位和第五位都是黑色的,阻值到底是多少?测量是22欧的,机子是200w的用的着那么大的电阻吗?

网友:
看你这图前面第一个是棕色

网友A:
你这图左边第一环是棕色.....只不过发热有点变色了.但和黑色的颜色还是很明显的.你搞电子的时间估计不太久.要不然不会这么没经验

网友B:
最后一位黑色是表示温漂的吧

网友C:
看样子这个电阻没坏,长期高温运行,用表量阻值,再结合色环确定一下

网友:
电阻过热了,色环变色了,是电源的保险电阻吧,几欧姆10欧姆,起保险作用,也能减小电流冲击。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怎么读,有用黑色表示误差的吗?感觉金色应该是误差,那么最后黑色环又是什么?

网友:
并不是垃圾电阻,而是负载高了变色了

网友D:
保险电阻,估计是10欧姆,金色环是误差环,最后一个是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这个电阻没坏,长期高温运行,用表量阻值,再结合色环确定一下

已经裂开了还没坏?测量是22欧,可是22欧第一圈和第二圈应该是红色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左边第一环是棕色.....只不过发热有点变色了.但和黑色的颜色还是很明显的.你搞电子的时间估计不太久. ...

电路板差一点就烧穿了,外壳是塑料的已经融了一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电阻,估计是10欧姆,金色环是误差环,最后一个是温度系数

电阻已经裂开了,测量是22欧的,可是22欧第一和第二圈应该是红色的啊。

网友:
棕黑黑金黑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位黑色是表示温漂的吧

不是,这种五环是伪五环,其实是四环电阻,最后一环表示制造工艺或功能,这种伪五环电阻在
Made in china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