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VR308高负载就死机,全网首拆

楼主(2022-04-04):
经常犯病,只要负载高了不是WiFi没了就是死机,找了半天没找到拆机图,自己动手吧,螺丝拧掉金属外壳一推就开,本来还想刷个机,这看见大螃蟹瞬间心冰凉,配置倒是还行,8M闪存64M内存

网友:
电源部分不错,散热片也有,固件没法刷,只能减少带机量了,看来应用场景很小了。

网友:
应该将供电与主板隔离设计,这样多多少少可以避免高温。。。我记得我帖子里有个Dlink的百兆路由,好像就是独立电源板,这个设备空间也不小,完全可以分开,或者12V DC供电。

网友:
那个主交换芯片就是那个螃蟹也发热的,加散热片。改外接供电,这个要量下5v还是12v的电。

网友:
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
加强散热和稳定电源应该有一点改善,不过最好是换个带机量大的

网友:
螃蟹是交换芯片不是主控,但是主控是螃蟹的几率也挺大的

网友:
加个小风扇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
三贱客的基础功能。

网友:
说明该换千兆了

网友:
我是被迫过来回复专辑跟的

网友:
考虑  电容 散热  等问题

网友:
螃蟹就不咋好玩了

网友:
同配置的磊科应该会稳很多

网友A:
AR9344的主控,可以算是老古董了。硬件版本V4的原厂固件就是魔改openwrt 1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9344的主控,可以算是老古董了。硬件版本V4的原厂固件就是魔改openwrt 14.07

硬件版本v1的,刷回14版固件就好了,16版应该有bug,这型号竟然能降级,一般tp都不支持降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版本v1的,刷回14版固件就好了,16版应该有bug,这型号竟然能降级,一般tp都不支持降级 ...

估计老版本没限制

楼主:
长城宽带用千兆路由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吗

网友:
号称企业级别的

网友:
加散热片。改外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