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NW858量产卡在Download MP Packaqe FW

楼主(2022-04-04):
SM2258H+NW858四片,量产时卡在Download MP Packaqe FW,有那位大神能解答下,在此感谢!

上2片闪存时能量产成功

上4片为什么量产不成功

这是上4片的ID号

用的量产工具设置

卡在这个截面,换工具,改设置没有用。
但量产XT版本能通过。

这是量产2258XT能通过。

网友:
flash坏了。出厂的flash不管容量多少,坏块多少,都必须保证第一个块是好的,这个一般用来储存固件。

网友A:
卡Download MP Packaqe FW,一般是缓存有问题或者缓存设置问题

网友B:
你现在设置的是512M*2,总共1G缓存,是否正确?也可以单独测试是否能过缓存。

网友:
512M,改成256M。应该可以过

网友:
缓存设置有问题吧,先过一遍dra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Download MP Packaqe FW,一般是缓存有问题或者缓存设置问题

的确是缓存问题,如果缓存没问题,Download MP Packaqe FW是很快过的,又加贴了4片NW857的,共有1344G,量产只有1T的容量呢

这是4个NW858和4个NW857组成的

制作完成,接下来给板子洗个澡。
最后感谢这位大神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设置的是512M*2,总共1G缓存,是否正确?也可以单独测试是否能过缓存。 ...

2258H测试缓存全部是通不过的,不管是否正常,都提示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设置的是512M*2,总共1G缓存,是否正确?也可以单独测试是否能过缓存。 ...

设置是正确的,感谢你的参与。

网友(2022-06-09):
高手啊~话说flashinfo查不到NW858是为啥?

网友(2022-08-11):
lashinfo查的到NW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