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体感应小夜灯的使用小经验,附电路图

楼主(2022-04-04):
    最近分三次买了4个暖白色充电式人体感应小夜灯,不是2.5/2.9元的那种,是6.8元的。有3个电路相同,用的芯片一样,只是个别电阻和电容不一样。主芯片为FT100,充电芯片为LTH7,见图1。

    另一个的电路有点不一样。充电芯片为GOAA,查不到资料。主芯片无字,⑥脚悬空,PIR直接接在电池正极上,应该是简化掉了3.0V的LDO参考电压。但随着电池电压的变化还没出现工作不稳定的现象。充电芯片的⑤脚悬空,有一个空焊盘是接地的。刚刚开始充电几秒钟芯片就烫手,焊上去一个332的贴片电阻就好了。也不知道LTH7的⑤脚悬空还能不能充电,没试过。见图2。
    有一个灯对光线明暗变化非常迟钝,本来光敏电阻就不像光电二极管那样灵敏,而这个特别不灵敏,换了一个直插式的光敏电阻就好了。
    现在为了降低成本都没有设计电池保护板。我试了一下,电池电压降到2.4V时灯还不算暗,容易充电不及时。正好有几个过去买的保护板,还有两个电池上拆下来的保护板。早已改成过放保护电压3V左右的,正好用上了。
    至于亮灯太早的问题。在光敏电阻上并联一个可调电阻,仔细调整可以解决。我这几个有的调到200多K,有的则需调到500多K,可见光敏电阻参数离散性之大。改上拉电阻不容易调的比较理想。

网友A:
电路图画得很工整。看电路同2.5的类似,还是2.5的香

网友:
等下用手机看看有没有红包也去撸两个

网友:
也买了还没有到货。

网友:
我用天猫红包买了三个,到手好评返现3元。一分钱没花还赚了三元。

网友B:
两个光敏电阻串联,应该可以增大电阻值吧?

网友C:
想把灯的亮度提高,加了LED不知还要改哪里?

网友D:
电路图工整字漂亮

网友:
2.9元的双色,电路要复杂些

网友:
还是2.9元的香一点。

网友:
买的几个灯都是光线成为摆设,大白天的照样亮

网友:
我记得有一个帖子说,2元多的光敏感应灯白天虽然不亮但是同样在耗电,那么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不错。不撸几个就不像数码论坛的了

网友E:
点赞电路图!没见过这么俊美的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得很工整。看电路同2.5的类似,还是2.5的香

谢谢夸奖。我是用6元红包买的,只花了8角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光敏电阻串联,应该可以增大电阻值吧?

确实可以加大电阻值,但还没有这样用的。再说阻值越大亮的越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把灯的亮度提高,加了LED不知还要改哪里?

不用增加LED,减小LED上串联的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赞电路图!没见过这么俊美的电路图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工整字漂亮

谢谢。很多细节都是糊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