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的白玻璃胶才用一个多月变黄,干脆就改用黑色的(多图)

楼主(2022-04-04):
      家里的马桶和洗手盆都是用瓷白色玻璃胶封口的,才用了一个多月就变黄了,显得很脏。淘宝特价版买黑色玻璃胶,3元多一支,买2只,先用铲子把以前玻璃胶去掉,清理干净后,上黑色玻璃胶,用刮玻璃胶神器刮边,边沿还残留黑玻璃胶不少,用纸清理不干净,最后决定还是先不动,等玻璃胶干了,再清理掉。装了两天后,效果不理想,黑玻璃胶凝固慢,很容易和水一碰就变黑,最后还是全部铲掉,换个最原始的熟石膏粉,简单又坚固,比用玻璃胶好。白石膏凝固后,就像最后一张图的效果。

网友:
黑色的不难看么???

网友:
这种做法是要干了以后再处理一下吗?

楼主:
颜色不变怎么会难看。

网友:
事先用美纹胶带遮盖可以避免残胶。瓷白胶也有几年不变黄的,但是贵。

网友:
这不是更难看了吗?

网友:
买大牌子防霉了 别买这样便宜的会好很多

网友:
用那种断桥铝门窗的白色耐候胶合适,时间长了不变色且具有胶皮性。

网友:
我家用的白水泥,虽然表面会脏不过至少不发霉了

网友:
用白胶带,效果最好

楼主:
应该不是发霉,只是发黄,只要变色都难看。

网友:
别用瓷白胶,要用半透明的玻璃胶

网友:
用84浸泡可以去除

网友:
这种位置不是应该用塑钢泥吗?脏了之后用刷子使劲刷就干净了。

网友:
你用的胶质量不好 用防霉胶

网友:
继续改吧太难看了

网友:
至少要买十多元一支的胶质量才好,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用了两天效果不好,黑玻璃胶凝固慢,很软,碰水后变黑水。全部铲掉,最后换石膏粉,坚固有不会发霉变色,脏了就直接擦干净。干了后是这样样子的。

网友:
10块的玻璃胶就不变色,8块的就不能保证不变了,6块的基本都会变

网友:
主要是你买的价格不对,选名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