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个螺丝用什么工具拆除比较方便呢 直径有7.8毫米

楼主(2022-04-04):
(图片)

网友:
找个木头,钉两个钉子...

网友:
卡簧钳
尖嘴钳
最不济小心点 用剪刀也可以试试

网友:
买个8mm‘外径’的套筒,用砂轮机打磨两边,剩下两边小凸起,

4mm对边螺丝刀杆,外壁也有8mm左右。

网友:
估计尖嘴钳子,或者梅花锁的钥匙差不多合适

网友:
应急情况下,我用剪刀

网友:
卡簧钳就行

网友:
这个没多大扭力,用有橡胶护手的螺丝刀把那面顶住螺丝帽旋转,因为橡胶不打滑,基本就能下来

网友:
最好用卡簧钳,不打滑。

网友:
找个螺丝刀抵住一个缺口往逆时针方向敲

网友:
粗铁丝两头磨尖,微弯

网友:
赞成楼上做法。找硬度高的的钢丝,弯成U形,不要太长,弯好后1公分差不多,用钳子夹住就可用了

网友:
用拆表盖的工具也可以拧

网友:
推荐用卡簧钳

网友:
卡簧钳最方便

网友:
方便还是剪刀

网友:
这个和剪刀的螺丝差不多 应该可以用一样的 只要1块钱

网友:
划不来,以后精度可能不准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AK-47,这款工具使用7.62毫米的材料,其动力足以将销子顶开,同时直径小于7.8毫米,不会在顶走销子后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