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推荐的锂电钉枪啊,主要定制家具用,使用不太频繁,图个携带方便

楼主(2022-04-04):
有没有推荐的锂电钉枪啊,主要定制家具用,使用不太频繁,图个携带方便,谢谢了

网友A:
我三叔装门用的钉枪 他买的插电的500多 我给他买的200多的不好用 没啥劲儿 钉不进去 时间长了还没法退 锂电的应该更贵 所以建议你找个大牌子或是买之前说好 不好用就7天无理由

网友B:
定制家具用钉枪, 这是搞的都是作坊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三叔装门用的钉枪 他买的插电的500多 我给他买的200多的不好用 没啥劲儿 钉不进去 时间长了还没法退 锂电 ...

我之前买了一把艾德伦的电动钉枪,用着还不错,18颗粒板硬木都没问题,不冒钉,现在想换一套锂电了,这不就不用拖插线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家具用钉枪, 这是搞的都是作坊货么???

有些时候收口条需要打加固条,这不是闲打螺丝麻烦么,钉枪多快,啪啪啪的完事

网友C:
米沃奇或者得伟的吧,朗明的也行,就是别碰国产的,这东西国内技术不成熟,西方国家房子木质结构的多,买木工类工具尽量选择国外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或者得伟的吧,朗明的也行,就是别碰国产的,这东西国内技术不成熟,西方国家房子木质结构的多,买木 ...

不好买呀,有没有什么好的购买渠道啊?

网友D:
推荐良明的,相对没那么贵,体积重量都可以接受,效果嘛!f30的没压力,在一些情况下还可以用f38的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良明的,相对没那么贵,体积重量都可以接受,效果嘛!f30的没压力,在一些情况下还可以用f38的钉! ...

这些国外的钉枪都是去哪买的呀?求推荐

网友:
米沃琪的锂电钉枪3千多,这个价钱劝退不少人。

网友:
你需要打什么样子的钉子。我用的是hikoki(日立)的。可以打55-90mm的钉子,效果和瓦斯的一样

网友:
一些品牌的钉子确实会出现卡钉的现象,如果是在本地买钉子的话建议多买几个品牌的试试,我用的美特,天剑,巧木匠这些钉子都不卡,像百得,还有网上买的兔宝宝会卡

网友:
米沃奇的钉枪不错,去海鲜市场买新的,我用过一个,效果很好,打硬杂木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些国外的钉枪都是去哪买的呀?求推荐

咸鱼淘,我的良明用了快三年了挺方便,一个工地顶多打两三盘30钉子。

网友:
我是牧田的,18V,贵,但是锂电里面算是最小巧有力的了,适合diy玩家。工地党还是锂电空压机+钉枪更合适

网友F:
这个严重推荐RYOBI的电动钉枪,这也是我觉得RYBOI为数不多的几个好用的工具,在国外钉枪分为框架钉枪和完成钉枪,我看你的需求应该是要完成钉枪,RYOBI钉枪内是有一个类似于微型气泵的结构,所以力度稳定度等各方面都非常好,其他的品牌的电动钉枪都是类似于飞轮惯性的结构,使用起来很生硬的感觉,而且不稳定。

RYOBI\DEWALT\MILWAUKEE的钉枪我都亲手用过,其中RYOBI\DEWALT是我买的,其实买RYOBI就是因为DEWALT的完成钉枪太难用,我就是因为RYOBI的这把钉枪才配置了RYOBI的18V系统,我买RYOBI时HIKOKI应该还在忙活合并的事情,那几年HIKOKI几乎在市场见不到,据说HIKOKI也有一款钉枪采用的是和RYOBI类似的激发结构,应该也会很好用,HIKOKI的工具级别是比RYOBI的工具级别高的,如果当时我晚一点购买会选择HIKOKI的钉枪的。RYOBI是定位在DIY级别的,HIKOKI是定位在工地承包商级别的。

刚才特地查了一下,HIKOKI的钉枪在国内是可以买到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就有,当然肯定价格不好,你可以在淘宝上找找价格好的,这个工具应该没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咸鱼淘,我的良明用了快三年了挺方便,一个工地顶多打两三盘30钉子。

大概多少钱可以淘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严重推荐RYOBI的电动钉枪,这也是我觉得RYBOI为数不多的几个好用的工具,在国外钉枪分为框架钉枪和完成 ...

日立的定价总让人摸不着头脑,刚查了下他这款钉枪是用16ga的,属于T型钉枪,搞安装的用的大多是18ga的F钉,再说那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