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制网络机架

楼主(2022-04-04):
之前家里光猫和一些网络设备都是放在电视柜里,空间利用率并不高,就想重新整一下,一开始是这样的,白色盒子里一个联通光猫一个移动光猫,然后是软路由,黑裙,上面是一个8口的交换机一个tp的无线路由

大概量了一下,电视柜里的空间净高大概26公分,深度也有26左右,首先想再网上找那种合适的置物架之类的,成品的路由器收纳架啥的都不行,要么尺寸不对,要么空间太小,倒是有亚克力可以定制的置物架,但是跟心里预期的还是有点儿出入,可能是为了保证强度,我看的都是底板是整块儿的,也有开的风扇位,但是我设备间的跳线都是6类线,太硬,设备不固定好肯定不行,所以就放弃网上的了就想自己做一个

买了50根竹片,到手先砂纸打磨

根据电视柜里的尺寸做了三个隔栅,纵横相交的地方电钻开孔,用剪断的竹片削成合适的竹钉,抹上木工胶,钉到孔里固定晾干

胶干了以后把竹钉打磨平整,用木工装修的木方做出两个侧边,同样打磨表面,跟竹片隔栅用自攻螺丝固定,这部分图就拍了一张

固定成型之后再抹上木蜡油,也算是稍微保护一下

最终成品,上层是两个光猫一个主路由一个8口交换机,下层是一个电视盒子一个无线路由,右边就是黑裙和插座了,整体空间利用的还算可以,整体是架子,所以设备固定和走线固定都还算方便

网友A:
如果我说难看会不会被打???

网友:
漂亮,我的软路由和nas是丢在阳台的。光猫和ap在电视柜最顶上面。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这散热不是问题了

网友B:
搞那么复杂干嘛?PPR管加几个转接头就能拼个很漂亮的架子,我前几天刚拼了一个。稍微难看点还能用角钢

网友C:
做工还可以,就是扎带捆的有点看着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难看会不会被打???

你出机票,啊不,高铁票,我去打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难看会不会被打???

没事打不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可以,就是扎带捆的有点看着难受。

不用扎带设备放不住,线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那么复杂干嘛?PPR管加几个转接头就能拼个很漂亮的架子,我前几天刚拼了一个。稍微难看点还能用角钢{:026 ...

成本高了,反正都是难看,越便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难看会不会被打???

也真算不上好看,主要是材料本身就这样,工具也不是很趁手,主要也没太出心去做,能用的前提下有个样就行了

网友D:
宜家很多这样的架子

网友:
实木做架子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难看会不会被打???

没事,下手轻一点,打不死的!

网友E:
如果是南方的话木头要做一下防霉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南方的话木头要做一下防霉处理吧

中原地区,上面也抹了一层木蜡油,基本不担心发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宜家很多这样的架子

二十八线小县城,宜家就不想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棒,虽然不是很好看,不要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难看会不会被打???

确实不太好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