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 云储M667>SM2246EN主控SSD开卡问题 短接后上电脑上显示未初始化

楼主(2022-04-04):
手上有一块  < 云储M667> 256GB 的板子,短接后上电脑上显示、未初始化,也没有1024MB容量 ,是不是一直没找对短接点  特地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感谢!

不知道是哪个短接出了问题

用SM2246 EN

网友:
上板子正面 完整图,用的什么转接板1153e还是其他的

网友:
1153E开卡没毛病,剩下的就是折腾

网友:
1153e的转接板刷那个免短接刷机机固件,刷完后不用短接都能被开卡软件识别

网友:
目测是主控面主控旁边板子写着2246-s对上的几个点的其中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