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灯快充改造

楼主(2022-04-04):
前面加了个ip2312快充模块,快达到2安的电流,比之前快多了,加了个导光柱!typec口开的有点大,,多见谅!

网友A:
改快充充电是快了,话说电池感受如何?抗得住么?

网友:
论坛神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快充充电是快了,话说电池感受如何?抗得住么?

三节18650并联怎么支持不了2安电流,如果不能用,那电池可以扔了!

网友:
论坛人手一台的神灯

网友:
头灯电池坏了,4节并联的,换了电池,原先充电电流慢,也是改了一个2A充电板在里面

网友:
快充电池也要跟得上才行。

网友B:
那么脏的线,你能洗下吗????就问你拿线时手上不会有黑色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脏的线,你能洗下吗????就问你拿线时手上不会有黑色痕迹?

洁净强迫症,我都是第一时间清理后再折腾,看着不舒服

网友C:
这手工简直了   开孔可以在后面啊

网友D:
找个tc座,去掉塑料,绑在烙铁上,一烫一个洞。。

网友:
看完我也想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tc座,去掉塑料,绑在烙铁上,一烫一个洞。。

快充模块的体积受限,只能在前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充模块的体积受限,只能在前面!

你应该是回复10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tc座,去掉塑料,绑在烙铁上,一烫一个洞。。

快充模块体积受限,只能装在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工简直了   开孔可以在后面啊

快充模块体积受限,只能开到前面!

网友:
神灯,还有吗

网友:
这是QC3.0吗?看上去很像升级版的5V 2A(通过QC3.0把5V电压提高到5.4V?)

网友E:
总得想办法挪到边上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得想办法挪到边上才方便

那样要剪壳子,我还没有这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