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珠的损坏过程是怎样的是先短路然后再烧毁而开路吗拆一个最简单的

楼主(2022-04-04):
一个LED灯使用中熄灭了。
拆开看看。

可能是最简单的驱动了吧?

焊好断开的电阻(测过阻值正常)
还是不亮。
检查了一下,所有的灯珠全是坏了的
(正反向电阻都是无穷大).
这就有点奇怪了,灯珠是如何损坏的呢?
如果烧毁后开路,那么串联的灯珠不该全坏吧。
难不成先是短路,然后再过流烧毁?

补充内容 (2022-4-19 09:19):
多谢热心人相助,问题已解决,一并致谢。

网友A:
通电逐个测量每个灯珠的电压才能准确判断灯珠是否损坏。因为灯珠电压有6v的,万用表电压不够。

网友B:
一般情况烧坏的灯珠都有黑点啊  我昨天也遇上一个 灯珠没黑点但是也不亮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是高压灯珠,单个灯珠里面里面至少3个核心串联一起的,用万用表直接测不出来,可以用24v电源串1k欧的电阻,挨个灯珠通电试验

网友:
看样子没有过热,应该是某个开路了

网友:
2并15串的话可能是12V-15V高压灯珠,

网友:
有黑点的是坏的,其他不见的坏

网友:
用直流电12V给灯珠供电点亮看看哪些是不亮的。

网友:
这种灯,恒流电路全部省了,220V整流后电阻限流直供。。。
哪怕修复,建议至少要 添加一个 400V高压滤波电容 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逐个测量每个灯珠的电压才能准确判断灯珠是否损坏。因为灯珠电压有6v的,万用表电压不够。 ...

现在灯珠各种电压都有,最高30V的都有,但寿命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烧坏的灯珠都有黑点啊  我昨天也遇上一个 灯珠没黑点但是也不亮  不知道什么情况 ...

捡个大货车上的示廓灯,回家擦干净表面,一看灯芯基本都有黑点,就是有的大点有的小点,心想完蛋了,用稳压电源调到3V,电流100mA,一测试全亮。感觉挺新鲜,居然一个坏的都没有。

网友:
修灯板时,因为先前都是用3V检测灯珠,后来拿到一个灯板,测量灯珠都不亮,因为灯珠没有黑点,觉得奇怪,改用5V测试,全都亮,这才知道灯珠有3V、6V的。

楼主:
多谢坛友热心解答。
问题已解决。灯珠没有坏。
以前修灯用欧姆表(3V电池)测灯珠时要亮。
这个不亮就以为坏了。
看了坛友的回复,试着接6V电源,不亮
9V还是不亮
找一个12V电源,才接一根线就亮了,
原来LED还有多种电压规格啊。
仔细检查是全桥的一个脚也开焊了...............

网友:
测一下    那个坏了换哪个

网友:
灯珠也开始内卷了

网友:
吩前我也是拿表二极管档测灯珠的,直到遇上2835灯珠,才知灯珠有多规格的。

网友:
这个很多是多串灯珠 驱动电压比较高 有的甚至是15V以上 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 需要用恒流源测试

网友:
应该是高压将所有的都击穿了

网友:
测试多核LED灯珠简单方法:
模拟万用表10K挡,电池仓两9V电池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