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C-RT2118C拆修碰到烦心事

楼主(2022-04-04):
    各位,终于可以发图了。最近手中有三只电磁炉,其中一只半球已经搞定,个中曲折由于图片太大,有无压缩软件等迟点弄好再发来。另外一块美的电磁炉,型号C-RT2118 ,把握修得怀疑人生了 。原本是电容无容量加之有小强硬闯,导致炸管不开机。以为小事,结果换电容,换整流桥,换IGBT 后依然无法开机。故障现象为通电后听到蜂鸣器响后几秒自动关机。反复检查都无发现问题。也没短路现象,把所有元件重新补焊,再通电就是不行,再把新买的IGBT拆下通电,控制面板就不再灭灯,只是副电源工作, 重新检查IGBT。跟原来烧坏的,发现疑似买到假冒伪劣。但测量却一点看不出问题。想问大家有无看见过这种情况。。是否主板保护还是怎的。。如果IGBT是比较差的。也不至于开机就断电吧。。请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
反复检测,所有前面,背面的贴片元件,能更换的都换了。三大电压都正常,控制面板亮几秒即灭。 5V电压还是有的。。。。

网友:
是这个线路吗?

网友:
我来看看问题后来这么解决的

网友:
我是来灌水的,每天都要说几句

网友:
美的的开机后要按另外按键比如火锅才会加热。
这是防误触和小老鼠啥的引起安全问题。

那种全感应家电,单键启动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当然你这啥原因我不知道。

楼主:
电路图我有。就是不知哪里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我有。就是不知哪里出问题

可能电路有问题,开机就烧IGBT.

网友:
我是来灌水的,每天都要说几句,感觉像不检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检测,所有前面,背面的贴片元件,能更换的都换了。三大电压都正常,控制面板亮几秒即灭。 5V电压还是 ...

两驱动管也要换

网友:
楼主高手啊, 我当地修电器的基本不接电磁炉维修的活,基本告诉扔了买新的吧。。。维修成本高,后期可能还犯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路有问题,开机就烧IGBT.

没烧。只是通电几秒控制面板灯灭,停机状态

网友B:
建议买拆机IGBT管,有时候新的管子质量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拆机IGBT管,有时候新的管子质量不咋地

拆机的舍不得能遇到山寨厂家为了省钱买到假货发现后全部拆掉换

网友:
电磁炉嘛,我都是用的拆机件,还没遇到楼主这种情况,幸甚啊
现在网上买的东西,一言难尽啊——

网友:
温控,开关电源电容和可调电阻都看看,另外开机立即放锅启动看看能不能启动,也有可能按键板漏电,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
是不是控制电路还有毛病没找到

网友:
炸管机器要把igbt驱动对管8050,8550换下,一般都是贴片的

网友:
查看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
我的美的RT2115也有类似的问题,某天开不了机,插电瞬间有“嘀”一声自检,然后任何键按了都没反应,检查按键板有5V输出,也没烧管子什么的,后来折腾出来个E4还是多少代码,网上说是供电不稳,测量风扇有2V多的电压,似乎还有点轻微的啸叫声,但5V输出又正常,估计副电源还是有问题,现在都懒得折腾,等有空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