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三轮车码表不累计,加了个二极管供电,不知方法对不对

楼主(2022-04-04):
一个不知名芯片,求改进成累计的方法

楼主:
这个位置焊了个二极管锂电池供电,里程数能保留,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一直给单片机供电的话就保持了

网友:
有些表有累计的总里程数  有些断电就没了  还有些启动能看见总里程数然后转换到本次将会走的里程数  你看看你的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给单片机供电的话就保持了

单片机供电脚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