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note4手机改电源直供的情况 发现接充电宝没有反应

楼主(2022-04-04):
小弟有一个三星note4手机,电池已经不行了,就想着去掉电池,改为充电器或者充电宝供电,前段时间看有大大说改直供的话需要用手机电池的电路板+4056板即可,马上试了一下(照片如下),发现接充电宝没有反应,想麻烦坛子里的各位兄弟,请帮小弟看下原因。

楼主:
上面三张图分别是接线情况、手机和电池信息、4056板说明

楼主:
有哪位兄弟知道原因吗?

网友A:
跑哪里看的瞎扯。。。外接一个18650电池座就完事。实在非要用充电宝,那也是 DC-DC 5V 降压到 4V,不是4056+保护板.

网友B:
4056电流不够,低端手机也许能开机,这种旗舰机型的开机瞬间电流肯定超过1A,电压瞬间被拉低
5v直接串两个肖特基二极管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电流不够,低端手机也许能开机,这种旗舰机型的开机瞬间电流肯定超过1A,电压瞬间被拉低
5v直接串两个 ...

谢谢大大,这个肖特基二极管需要选择几A几V的呢?烦请大大告知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哪里看的瞎扯。。。外接一个18650电池座就完事。实在非要用充电宝,那也是 DC-DC 5V 降压到 4V,不是4056 ...

谢谢大大,你说的外接18650电池座的意思是电池电路板直接焊在电池座上吗?

网友C:
你直接电源插着不就行?我的NOTE4 没电池插电源可以开机,你的不行?

网友:
手机是四触点,两边是正负极,中间的热保护的,你量一下中间两个跟负极的电阻,用两个电阻来代替。
假设2脚10k,3脚20k。
你直接从2到负极接10k,3到负极20k,负极接4056充电板负极,正极接4056正极。
以上是我的看法,我按这个用双线电池接过三触点的手机,中间极接了个大概10k的贴片电阻,手机正常使用。如果不接中间电阻,手机开机一会儿自己关机。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56电流不够,低端手机也许能开机,这种旗舰机型的开机瞬间电流肯定超过1A,电压瞬间被拉低
5v直接串两个 ...

我猜测一下,手机电池不耐4.5V,手机的整机设计估计是耐5V的。
只是触点这里算电池部分,应该是经过的电池充放电保护,从这里接5V可能不会开机。
从USB接入,不接电池会检测无电池状态,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个6V电容来代替电池存在不?

网友D:
电池保护板接充电板out输出试试

网友:
4056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电源插着不就行?我的NOTE4 没电池插电源可以开机,你的不行?

大大您好,请问您的也是三星note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板接充电板out输出试试

目前接的就是out端,另外b+b-也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电源插着不就行?我的NOTE4 没电池插电源可以开机,你的不行?

大大的应该不是三星的note4吧,三星的note4没电池查电源只会在屏幕上瞬间出现一个大充电图标,并且马上消失。。。

网友E:
没有那么复杂
1、4056充电板瞬间电流不够大,开机瞬间会超过1.5A
2、可以直接用5v接到电池触点,没有任何问题,充电头输出要足够,不放心可以串联一个3A以上的肖特基二极管
3、要实现通电自动开机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硬件改造,在开机按钮并联一个小电容,103的应该就可以,不行就加大一点,不能太大太大手机会以为长按开机按钮,反复开机。这里只需要把5v加到电池那里即可。二是软件改造,将系统里面的充电动画替换成开机启动文件,这个要对安卓手机系统熟悉的人很简单,不懂得人看天书,方法二这里充电头出来的线要兵分两路,一路要到充电口,另外一路通过二极管到电池触点,因为光插电源充电插头没有电池,手机不会充电,充电动画不调用就无法自动开机。4、保护板不是必须的,保护板的目的是让机器不要误认为电池温度过高,你量一下保护板,把检测极接地或者接正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56电流不够,低端手机也许能开机,这种旗舰机型的开机瞬间电流肯定超过1A,电压瞬间被拉低
5v直接串两个 ...

开机电流大是什么原因?手机启动难道也和“直流电动机”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那么复杂
1、4056充电板瞬间电流不够大,开机瞬间会超过1.5A
2、可以直接用5v接到电池触点,没 ...

大大您好,
      在这个帖子之前,我原来试过用手机数据线接电池电路板然后插现在比较常见的18w充电宝,按开机键是没有反应的。。。
      另外也试过直接把电池去掉,然后把18w的充电宝和数据线直接插到充电口,发现手机屏幕会瞬间出现比较大的充电图标,然后马上消失。。。
      大大所说的“直接用5v接到电池触点”,是指直接接到手机的正负极针脚那里吗?
      请大大赐教

网友:
开机画面出现就掉电,明显电流得不到满足!换个5V 2A电源怼上去,还要什么降压到4.2

网友:
充电宝电池端接两根线到电池上的线路板两端再连接手机试试!我用中兴手机电池接上都可以开机(没长时测试),试了下充电被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