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红包买的科技风5W LED灯泡,SM2082G恒流驱动方案

楼主(2022-04-04):
便宜到手才2毛多,做工感觉还可以,有散热片,广州麻雀照明出品的战神系列,里面还有接线端子,看到有些是焊接的线,这个是要成本的,有个厚度大概0.3mm的半圈型散热片,

另外现在ied灯都这么简洁了么?不用阻容了,不用电感了都,一个3脚恒流芯片加高压灯珠就搞定了,,,,

由于手机发帖不好编辑,我就把有些说明写在前头吧,我这个是一颗2521da恒流芯片,那个22欧电阻是调节电流的,也就是调节功率的(不是无限制调节,芯片支持50ma,灯珠是36v1W,那就是30ma的,在允许范围内,这个灯实测4.7W,接近5W,灯珠是2835  36v1W的高压灯珠,6颗就是6W, 降点功率标5W算没有虚标,我这个少了颗高压电容,20CM内有频闪,远点没有,所以我也不补那个电容了,

芯片可以参照明微公司的Sm2082G(2521DA/A00654),如果要做10瓦以上的就要用TO252封装了,如果是8脚的那就是SM2082EG双通道,可以多颗并联提高输出功率

好久没发帖了,所以拆个灯照亮大家也照亮自己,

手机发帖我也不考虑图片顺序了,一通上传发送就可以了,主要是和大家打个招呼

楼主:
开篇就看到那么多字,我一般不喜欢,但居然我也发了这么多,我是看不进去的,哈哈

网友:
两毛钱不亏的

网友:
主要是和大家打个招呼
要刷刷存在感,

楼主:
等下还要去取一个快递0元10W的

楼主:
睦版今天挺大方的嘛,看来以后发帖还是要编辑一下,

网友A:
字比图多,成年人2毛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比图多,成年人2毛的快乐

其实主要是还是无聊,

楼主:
10瓦的回来了,一看岁艺我就知道了真的很随意吗?个头比科技风5瓦还小,测量居然是5瓦,也不意外减半
罩子还挺紧旋不下来,

不是硅胶封盖打的502,所以很紧,拆开看了一下,这8脚芯片cd1000aeg(知道它乱标的),很多厂家真随意,其实就我用了3只脚,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是还是无聊,

因为疫情吗?

网友B:
至少有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疫情吗?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有散热

科技风正规多了

网友C:
这类线性恒流驱动发热比较大,拆过几根T8这类电路,LED没坏,恒流管发热从电路板上掉下来了。

网友D:
这种芯片是不可能真正恒流的,不串c1,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线性恒流驱动发热比较大,拆过几根T8这类电路,LED没坏,恒流管发热从电路板上掉下来了。 ...

正确,貌似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是不可能真正恒流的,不串c1,发热大

正确,但没必要折腾,我连c2电容都不想加,更何况c1了,

网友:
看专家发帖,真是美的享受。就跟你头像那两条大白腿一样!

网友:
不是整流桥加一颗电阻就很不错了

网友:
这散热片的小身板是扛不住的,测测温升看看。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