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买到一致性非常好的电池,不需要均衡充电的

楼主(2022-04-04):
那种一致性非常好,用很久电压都是一模一样,不需要均衡的电池

网友:
多给钱,这方法怎么样?

网友: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高价即可...

网友:
说的是锂电池吗?  铅酸电池不用均衡
好像有看到某些钛酸锂电池串联使用也没用均衡。

网友:
松下,三洋,相对来说好一点,严格配对的电芯,可以不要均衡,
但是用旧了之后也不行,照样充不满就保护,需要定期进行人工均衡充电

网友:
买贵的,就是这个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实际上是找不到的。

网友:
贵的,全新锂电,几乎不用均衡,有些均衡电流就150mA,充满后均衡1小时就达到预期。
据说博世的锂电工具电池不用均衡保护。用了啥不知道,感觉可能是内置啥物理化学方法超过4.2V自动单节放电

网友:
多胞胎还长得不全一样呢,没有那么理想的世界

网友A:
买贵的,15块一只的松下动力和几乎全新品胜充电宝拆机电芯(自用不超过10次,不输出了)

充满后到现在3年了,松下的还是4.2v,拆机的只有4v了

买了2只给电筒用的,,可惜买了后用的少,只能放着

网友:
我也觉得是想多了。

网友:
绝对不可能

网友:
买贵的,一年一换,那就可以不用均衡了

网友:
可以考虑测试一下放电曲线,以图形接近的为好。以前做过H&H双路放电仪,连接到电脑串口,由电脑显示电池的放电曲线,成本可控制在10块钱以内,你上网搜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找得到资料。

网友:
一个博世充电钻用了五年,快报废了,拆开电池看了没有均衡电路,电池电压一致性很好,三洋红皮的

网友:
钱多随便玩,烧了别人豪车赔钱就是了,

网友:
看来还是金钱代表了一切的99%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贵的,15块一只的松下动力和几乎全新品胜充电宝拆机电芯(自用不超过10次,不输出了)

充满后到现在3年了,松 ...

拆机电池有保护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电池有保护板吗?

拆的和买的都是18650,应该都没保护板吧

网友:
可以从进口工具电池组中拆,里面都是配对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