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 ps3111主控TT172G东芝颗粒开卡总是出错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

楼主(2022-04-04):
************************************************************
Day: ( 4 \  4 \ 2022) Time: (16:28:57)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98 3A 94 93 76 51-7DDL
[SN Set]
SN_Set=1
SN_Type=0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20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
[Other]
SATA_SSC_Enable=0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SAILFISH SDD
ModelName=SAILFISH SDD
SerialNum=000000000020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MLC_16K
Flh_MakeCode=Toshiba
Flh_ID=98 3a 94 93 76 51
Flh_Capacity=122880
Flh_CapacitySel=12
Flh_Number=8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C01.2
3111SBISP_CodeVersion=C01.2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C01.2.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01.1.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1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42
Smart_Table=0
SLCPoolSizeSel=1
SLCPoolSize=0
Disable_DIPM_Support=1
Use Partial Siz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InfoBlock]
Byte_290=E8
Byte_291=03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Use Partial Size, 120 GB -> 112 GB.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 : 42 (dec)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Info ] MP AP: V2.06_x01(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C01.2.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04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Fail ]  Error Message : 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Setting(131072-122880)
             Error Code : M_D11
             AP Command : [a1]-[8]-[e]-[15]-[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16:28:57)

网友:
换2.2.70版本试试,论坛里有,搜一搜。

网友:
不要开定容,先短接清除全部,然后再进行开卡,容量选auto看能不能开,要注意的是颗粒侦测完所有都设置好以后,最好是退出软件,重新短接上电开软件,扫描到就直接开卡,经验之谈

网友A:
1处选择 128G
2处填120G
肯定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处选择 128G
2处填120G
肯定能过

不行呀还是出错,
************************************************************
Day: ( 7 \  4 \ 2022) Time: ( 8:21:47)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98 3A 94 93 76 51-7DDL
[SN Set]
SN_Set=1
SN_Type=0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65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
[Other]
SATA_SSC_Enable=1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SAILFISH SDD
ModelName=SAILFISH SDD
SerialNum=000000000065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MLC_16K
Flh_MakeCode=Toshiba
Flh_ID=98 3a 94 93 76 51
Flh_Capacity=131072
Flh_CapacitySel=13
Flh_Number=8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C01.2
3111SBISP_CodeVersion=C01.2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C01.2.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01.1.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SetSSDSize=120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1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42
Smart_Table=0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1
SLCPoolSize=0
Disable_DIPM_Support=1
DEVSLP_Enabl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Info ] MP AP: V2.06_x01(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C01.2.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04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ErrorID=0x04, ErrorInfo=0x3333
   FailMapCh0=0x20, FailMapCh1=0x00
        Fail CE: 0,1,4,5,8,9,12,13,CE0,CE1,CE4,CE5,CE8,CE9,CE12,CE13,
[ Fail ]  Error Message :      HW_SET_FLASH_OVERDRIVE_FAIL.
             Error Code : I_D08
             AP Command : [a1]-[8]-[e]-[13]-[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 8:21:47)
Fail Mapping : 0000000000000020     Fail CE: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处选择 128G
2处填120G
肯定能过

又出现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补充内容 (2022-4-9 10:51):
终于开成功,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B(2022-09-05):
引用 楼主:
又出现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说说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帖子有点虎头蛇尾

网友(2022-12-04):
引用 楼主:
又出现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怎么好的呀?我的错误代码也是08   11

网友(2024-03-04):
楼主怎么设置的,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一直没搞明白3111如何开卡,有机会跟大佬 们学学。

网友:
PS3111的有些很难搞

网友C(2024-11-18):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帖子有点虎头蛇尾

短接以后,1、自定义容量,2、Toggle2.0,3、Clock200,4、0GB等于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以后,1、自定义容量,2、Toggle2.0,3、Clock200,4、0GB等于成功。

正解,我这里有个影驰的120G,也是相同现象,按这个成功搞定

网友:
哈哈哈,该走的路是绕不过去的,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