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水管的施工方法 新弯头咋装回去

楼主(2022-04-04):
请先看图,一水管龙头锈死没法用了,更换时从颈部断掉了。当时就知道事来了,这龙头是最老的那种铸铁的,这丝抠起来要命啊!果然,和锌合金的比起来那叫一个结实,丝扣这结实,颈部咋会断啊!!!最后用了取丝神器把断丝弄出来了,却悲催得发现取丝神器太长,把弯头那给顶破了。天啊,拆弯头。这套东西离墙太近了,弯头会被墙卡住,没法拧下来。为了不砸墙切割机把弯头弯的部分给切了。从三通那把这节卸下来了。现在问题是,新弯头咋装回去啊。当年的施工人员是咋把这套东西装上去的。请老师傅赐教,请坛友帮忙顶帖,谢谢。

网友:
中间加活接吧,下次维修还方便

网友:
水平不够,没有扭不下来的弯头,被墙壁顶住,可以砸墙的,只要砸个一两厘米厚度,最多打掉那一小层瓷砖厚度就可以扭上了,施工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打下瓷砖的样子,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看的,也就是露出水泥底而已,打掉的瓷砖面积,也就是比锤子头大一点而已。

网友:
直接全都切了换成PPR热熔...

网友:
三通右边连接的是什么?
当时可能是先把左边和三通拧在一起,然后带着左边往墙里拧三通,最后装的右边
不想拆墙的话,方法一,左面横管加活接,方法二,三通左边全部换成PPR

网友:
三通那节既然能卸下来,先把弯头装好了,口朝外再旋回去呀!当然前提是周围没有阻挡。或者图方便的话改铝塑管接头,要求高一点的就换PPR

网友:
用带外牙的PPR热熔直通接三通,然后想怎么接都可以了,

网友:
这种病最好是根治一下,下狠心动点大工程,不留隐患

网友:
这是没有想明白吧,先上弯头,后上三通呀。

网友:
把三通整个都拆下来,装好后面的,最后把三通与墙里面的管子连接。想通了没有?

网友:
先把三通从墙上拧下来,再把弯头拧下来,换好水龙头在反着装回去,如果蓝色的那节管截断了没有螺纹就需要套丝了或者从三通那里换成铝塑管ppr管

网友:
换成其他材质的管接驳最简单。

网友:
这活您自己干不了(从您都不知道怎么接,就知道不是专业的),还是找专业水暖工吧,人家有工具。。。

另外您开始就把小问题搞砸了,断头其实还好解决,如果找专业人可能很快就抠出来,换新头了。。。

我家卫生间断了两个,我基本就靠一个锯条 一个水泥钢钉就抠出来了,而且位置还老别扭。。。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忘拍照了,随手画的图,有些现场条件没表答出来。一时陷入了思想盲区,各位见笑了。根据各位的启发,看来当年是先做的龙头,弯头,三通后再把这套东西拧到墙上的,不然没法能把间距做到那末小。现在底下有水池等东西,不可能有这样的施工条件了,只能破墙或活接了。这里就不一一道谢了。

网友:
蓝色管子中间切断,加检修接头,都不用绞丝什么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改热熔吧

网友:
好办,弯头与三通之间的管子切断,插入一个驳接头。驳接头两边的螺纹是一正一反的,所以,最后组装时驳接头和弯头都不需要转动,只需不停转动它们之间的直管,就能同时把两头螺纹都拧紧。

网友:
这种就是装修时埋的雷~当初可能是先有管路后贴的墙面,根本没管后期维修。
现在最简单的就是加活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