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9205A和9205M有区别吗?

楼主(2022-04-04):
前段时间立创入了9208M,拆开来跟工地杂牌9205A对比看了下,以为有所差别,没想到这差别还直不好找!

网友:
本是同根生、、、、的。

网友A:
这两块表內部都一样,用的同一个版本,但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B:
找两个说明书对比呗

网友C:
都是9205,只是后缀不同,哪来的9208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9205,只是后缀不同,哪来的9208M?

明明都改了,发布了发现却还是没改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两个说明书对比呗

话说这东东是连说明书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块表內部都一样,用的同一个版本,但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

某天是不是会看到A到Z的一堆型号

网友D: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后缀,一个是A一个是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这东东是连说明书都没有的!

那就随便用用不值得研究了

网友:
都是公版贴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随便用用不值得研究了

也就只是随便用用,炮灰表

网友:
公版,不同厂家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后缀,一个是A一个是M

嗯,外观颜色也不一样

网友:
一个有ptc,一个木有ptc

网友E:
我的9205能测温度跟频率

网友:
倍思特哪个能不能发个刀盘的正面图,我的刀盘烧断了想接铜泊

网友:
不值得研究,这种炮灰表都是共模的,换个厂家换个后缀而已。

网友:
发现一个重大差别,机身颜色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9205能测温度跟频率

9208才能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