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实战锂电并铅酸,太阳能应用三个月报告,内附锂电池保护板另类用法。

楼主(2022-04-04):
家里安装了太阳能板,蓄电池是一个12V7AH铅酸,负载大概600ma左右,太阳落山后控制板控制亮5小时,开始一切正常,但到了冬天温度降低,铅酸电瓶容量下降,经常提前熄灭。
手里有很多锂电池,想并联增容一下,但是铅酸充满14.4V,3串三元锂充满12.6v,差不少,即使有保护板也很担心锂电池的安全。但是看到坛友实践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0016-1-1.html 心里也就有底了。

翻出来5块钱一个买的26650,前期测过容量5000mah左右,内阻大了,都50mΩ了,简单做了个分容挑出来3个差不多的。4800mah左右,找了个三串保护板组成电池组。因为个电池素质不可能一致,甚至因为没有精确挑选有可能相差的比较多,我比坛友更进一步,在三串保护板外又套了一层总电压保护,用的还是3.7V锂电池保护板:

简单画个简图,就是利用分压电阻,把12.6V分压到4.3V接到保护板上,保护板的MOS都是断负极,正极直接输出就行。分压电阻不能选太大,二十几K以内就可以,小了静态功耗大,大了保护板充电保护电压会被拉高,我试过50K以上不好用。
此方案也可用在铅酸电池保护上,把输入14.4V时的分压电压调整到4.3V,即可用于保护铅酸电池过充,至于过放可以按保护电压比例算一下

加了两层保护板后,单个电池电压上升到4.3V三串保护板会保护,如果三串保护板失效,总电压上升到12.4V,总电压保护板也会生效。可以说双保险。

经过3个月的测试,我感觉使用并没有问题,经得住工况恶劣的条件下摧残(安装在户外,冬天晚上最冷<-10°,白天充电温度很多时候也小于0°)
放假回家拆测一下:
实物图,上铅酸,下锂电电池组,表头单片机是刷新显示,实际显示12.3V,右侧电流表头示数不大,说明即将充满

一个电压表头,一个电流表头,需要直观显示电池电压和充放电电流,表头内部并了电阻调整量程,现在中间是0电流,左侧放电,满量程1A,右侧充电,满量程也是1A。

拆下来,一层浮灰:

拆下来万用表测量,数字表头安装前校准过,经过3个多月使用,精度没问题。

放电测试,灯大概就是400ma电流。

拆开

两块保护板

测量一下每块电池容量:

一致性还不错,最后一块容量原来就偏小,充满电压略高。

放电测试:

2A恒流

上位机设置,终止电压7.5V,每节2.5V

放完电电压

测试结果 4741mah

对比电池刚组装起来的数据4842mah

这个100mah变化量算是很少了,开始用灯测试还用掉一点电,实际损失很少,完成了既定功能。

重新充电,1.5A冲,电流表头爆表了:

完结,在做好保护的情况下,各位坛友有需求完全可以三串锂电池并联铅酸电瓶,充电时电压一起上升,到达保护点(我设定是12.4V)锂电被断开,铅酸继续充电直到14.4V
放电时铅酸先放电,到达锂电电压时保护板打开,开始并联放电。

放一张HASS监控电压图佐证:

第一个曲线是照度,用的传感器时BH1750,第二个曲线是太阳能电池组电压,单位是0.01V,显示的72小时也就是3天的数据。
箭头1是锂电池保护板充电关断点,电压有个突然上升。箭头2是阴天是铅酸没充满,铅酸放电阶段,放电到一半到达锂电电压,电压有个明显下降,箭头3阶段是锂电放电阶段。第三天同样有锂电参与的放电阶段,只是比例相对小一点。
至于箭头1后的电压下降,是因为控制器我还设置了到达14.2V以后MOS打开另一组电池充电供另一个灯。

网友A:
用下来的结果会发现,投入够N久的电费,别问我咋知道,我就在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来的结果会发现,投入够N久的电费,别问我咋知道,我就在坑里

实话实说,没啥投入,总投入不到80块钱,也根本不是为了省钱,我收获的是折腾的快乐。
玩电子就是个业余爱好,和吃饭、喝酒、钓鱼、骑车、游泳、大宝剑等等是一回事,这些都不是为了省钱,相反,花的都比玩电子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没啥投入,总投入不到80块钱,也根本不是为了省钱,我收获的是折腾的快乐。
玩电子就是个业余 ...

我10几年前玩,前后投入了几百不到1000,150W才,然后晴天不是很多,也不是为了省钱,当初也是玩,但是现在觉得,扔了可惜,留着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0几年前玩,前后投入了几百不到1000,150W才,然后晴天不是很多,也不是为了省钱,当初也是玩,但是现 ...

哈哈哈,现在太阳能板便宜多了,废旧锂电也很便宜,搞个灯装在老家很实用。邻居们都问我爸怎么装的多少钱,我都快要在村里开展业务了。

网友B:
记录曲线的是啥玩意 我也想找个记录电压电流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录曲线的是啥玩意 我也想找个记录电压电流的玩意

电子负载啊,我是当年买的EBD,是叫这个名吧,以前只买电路板自己组装的
论坛里很有多324电子负载开源资料

网友:
哈哈,要出名了,加个人体感应探头,有人高亮,无人微亮

网友:
老实说,看不懂。

网友:
现在没有好的存储方式

网友:
高手啊,不但设计出电路,还动态检测,做了工况分析。。。佩服

网友C:
我21RMB买的的太阳能控制器,充电到12.3V就不充电了(控制器停充是默认的12.6V)。停充后用LED几个小时,就掉到12V以下。电池是12V10A的倍量并12V4.8A的笔记本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1RMB买的的太阳能控制器,充电到12.3V就不充电了(控制器停充是默认的12.6V)。停充后用LED几个小时,就 ...

这种垃圾控制器内部采样电阻都是5%或者10%精度的,垃圾得很,我的控制器我拆开改过采样电阻,以前显示电压比实际低了0.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1RMB买的的太阳能控制器,充电到12.3V就不充电了(控制器停充是默认的12.6V)。停充后用LED几个小时,就 ...

12v10ah的倍量也是锂电池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现在太阳能板便宜多了,废旧锂电也很便宜,搞个灯装在老家很实用。邻居们都问我爸怎么装的多少钱 ...

我当初弄了个车子换下来的铅酸,后来鼓了,也就没换,接了多口稳压恒流,有阳光时候给充电宝充电,一个能边充边放的充电宝,给电子钟用,算废物利用了

网友D:
个人用太阳能太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用太阳能太折腾了

折腾的快乐

网友:
个人兴趣爱好,花点小钱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10ah的倍量也是锂电池是吧

对,都是锂电池。我今天又测试了下,控制器显示12.3V,用伊莱科EMAX3测是12.9V,用UAT-D DT9205A测是12.42V,电压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吧。

不知道接个 6009 的自动升降压模块充电行不行得通。

网友:
老师牛,不过我发现投入的钱也够交很久的电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