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SM2258XT_BGA144_4BGA152_4L_R0724主控板CE飞线,并开3贴共7CE B0KB

楼主(2022-04-04):
此款2258XT PCB板号SM2258XT_BGA144_4BGA152_4L_R0724,网上也能搜到相关信息,也有一些ce跳线图,但是原来这个主控板在这些ce跳线位置并没有跳线,所以就拆了主控量了下。
这个是贴了3贴b0kb的图,一个4ce,一个2ce,一个1ce。
下面开始写写测量和开卡流程。
根据电路图查得2258XT引脚CE对应关系,如上图
测量此板各个flash的ce去向,测量得知F1支持8ce,默认0通道和1通道;F2支持8ce,默认2通道和3通道。这个不需要跳线,这也是原来双贴没有任何跳线的原因。
F3支持4ce,F4支持4ce。
这个板的CE飞线主要是针对f3和f4的。下图是4个flash的ce点位可以连到的2258xtce引脚。
红色的为2258xt的引脚,黑色的为flash引脚。
F3 CE飞线位置如下图
F4 CE飞线位置如下图
此图红框内为toggle电阻。
二合一高清图。
下面根据上面的测量结果来开3贴不同ce的b0kb。
4CE颗粒贴F1位置,占据通道0和通道1的CE0和CE1.
2CE颗粒贴F2位置,占据通道2和通道3的CE0.
剩下1CE最好落在通道2的CE1位置,查询上面的飞线位置,只能是f4的H9点位连接2258XT的C8点位,所以1CE颗粒贴F4位置并反贴,把F4-H9和C8安装0欧电阻,最终CE分布如下图所示
用Q0914B版本开了280G。

网友:
佩服拆颗粒找ce并去分析原理的人,点赞

网友:
好贴,反正看不懂

网友:
这把我这小白看蒙圈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有合适的板子也按这个教程研究下

网友(2022-11-13):
表示看不懂
不知道看的是哪一版得来的电路图,与标准版差别很大

网友:
支持手搓CE跳线的大佬!

网友(2023-03-01):
和我的版型 不一样 还没找到 我的跳线

网友:
同款主控芯片,能分享下开卡软件吗?

网友:
学习一下 高端看不懂

网友:
重新拜读下,似乎有所感悟

网友A:
大佬 4贴2CE 怎么跳线 同样的板子找不到跳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 4贴2CE 怎么跳线 同样的板子找不到跳线图

按照箭头位置补四个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