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万用表电池组

楼主(2022-04-04):
万用表原来的9V电池快没电了,就用那电池的接头做个锂电池组。使用时两块电池串联。充电时拔下就并联。

网友:
用双刀双掷开关会更好

网友:
这个创意好

网友:
方法不错,要是针能弯成90度是不是可以缩小空间。

网友:
像2楼的兄弟说的,用个开关,然后再弄个壳子装起来就更好了

网友A:
很好,就是一次找两个同意的小锂电不容易,如果去下单还不值

网友:
构思巧妙,搞得再漂亮些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现在还有万用表模块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就是一次找两个同意的小锂电不容易,如果去下单还不值

用淘宝红包就可以了

网友:
9V并联就行  我这万用表6V怎么搞

网友:
没有保护电路,锂电池很可能变成一次性的了

楼主:
电池算上邮费,也就2块钱左右

网友:
加个保护板,直接9V充电

楼主:
电池本身带有保护板。正好有很多4056的充电板,所以充电时并联,充好插上并联使用。有个不好的点就是没有防反接,充电和使用时自己要注意点

网友:
我是直接买的成品充电的。也不错。

网友:
正好有很多4056的充电板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有头脑

网友:
同款电池,我用的是升压电路,表数字有点跳,串联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