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粗暴拆修一个“丽歌”XD-(8-24)X1W LED吸顶灯

楼主(2022-04-04):
这个吸顶灯大概是2018年左右论坛里优惠购推送的,好像是12.9包邮,买了一个觉得亮度还行,就用小号又买了两个。用了三四年,坏了一个,取下来肉眼可见灯珠黑点,于是简单粗暴地短接灯珠两端,暂时修好,测试才发现,好几个灯珠都不亮了,看来这货修好也只是应急用用而已了。
另一个正常使用的灯。灯罩白色,有部分透明的圆点,人移动着看灯,灯光就像是钻石里透出来的一样闪闪的感觉。手机对着灯拍,周围怎么全黑了?

网友A:
剩下的老弱病残也快到头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剩下的老弱病残也快到头了哈哈

哈哈,还是 要换灯珠

网友:
把黑的那两个短路(其实一个就行),可以用绝缘镊子一夹,或者找网线,抽一根细线短接,一般一短接就会亮。。。其实就是越过坏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吧

败家啊,换啥新的,我家那个让我短了5,6处,一样用。。。

网友:
上2835灯珠的灯板吧,以市场上廉价灯实际情况来看,2835灯珠的比5730得要耐用的多

网友:
我觉得这类灯板主要是散热不行,加强散热可以明显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啥钱就啥质量,没办法啊

网友:
周围黑是因为中心测光。拍照时选多点测光或者点击屏幕,让边缘测光。

网友:
换灯珠就行了

网友C:
有什么好推荐的5730灯珠吗

网友:
同款灯罩。灯珠坏了就换,我屯了好多灯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好推荐的5730灯珠吗

我都是用旧灯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旧灯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
散热不行的话,我感觉在铝基板后面涂上导热硅脂再贴在灯底板上会好不少。

网友:
铝基板下面涂上硅脂,然后驱动改小一点电流就耐用了。

网友:
一般更换灯珠,用什么烙铁,我用936感觉热量不够,很难焊接

网友:
有恒温加热板的

网友:
早期产品,用的恒流源带保险,安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