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达人 请问无线充电贴有木有能做到10W的?

楼主(2022-04-04):
老手机用了两年多了,刚换了新电池,Type-C口也不太好了,经常充电时一碰就掉(不是完全掉出来,是停充),比较坑,时不时会出现拿起手机要出门时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充电线掉了没充上电。换充电口也找不到可靠的货源,所以想给它加上充电贴,以后只用无线充电,不用老是插拨USB口了。问题是网上的充电贴,买了几个都比较坑,电流不到0.5A,要很久才能充满。

想问问坛里的数码达人,象这种的充电贴,有木有电流大点的,哪怕是真正能达到5W(5V/1A)输出也行啊,最好是能达到10W输出的,求推荐,谢谢先!

网友:
电流大了就会很热  容易出问题

网友A:
直接整个磁吸头,焊接到手机里或者咋弄都行,用磁吸数据线。

网友B:
换个座,或者尾板,一劳永逸,无线板子不靠谱

网友:
3楼的办法不错的,另外直接换尾插小板也可以,可以淘拆机的小板换,比换头方便。无线充电估计都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整个磁吸头,焊接到手机里或者咋弄都行,用磁吸数据线。

不行的,这是日常用的手机,这样搞太怪异了,而且手机没地方放磁吸头,还得拖跟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座,或者尾板,一劳永逸,无线板子不靠谱

Pixel 2,除了电池不行,其它用起来我都非常满意(我不玩游戏),各个应用都可以丝般顺滑,特别是相机,所以舍不得换机,自己换了电池。要换座的话,搜索过深水宝,没见有单独的座可换,自己拆开换电池时,看到的座是塑料的,异型,只能整个尾板换,但是拆机的原装尾板我问过的几家,都要100左右,太不合算了。如果换兼容的尾板,恐怕这个座还不如我这个半旧原装的。

网友C:
别想了 这种便宜的贴片接收器功率不会大的 功率大的都是有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 这种便宜的贴片接收器功率不会大的 功率大的都是有协议的

深水宝上也有贵的,七八十一片,外观看起来似乎也和我手上的没啥区别,最起码线圈的厚度在那里。

个人试验,将两片的线圈拆下来,并到一起(同方向)接上,结果。。。无输出

网友D:
找个靠谱的店铺,换尾插50块。我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靠谱的店铺,换尾插50块。我换过。

关键是这样,换的尾插没有全新配件,都是拆机的,能用多久没谱的,而且又回到最初,用一段时间,这个口还是会磨损,也不是办法,手里不缺无线充,就想着如何让无线充更快一点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样,换的尾插没有全新配件,都是拆机的,能用多久没谱的,而且又回到最初,用一段时间,这个口还 ...

type-c口坏的是少数,我好几个手机用了三四年了,口都没坏,micro口的倒是容易接触不良。换个拆机的说不定用到手机报废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c口坏的是少数,我好几个手机用了三四年了,口都没坏,micro口的倒是容易接触不良。换个拆机的说不 ...

不是完全坏掉,是磨损松动了,一是导致充电电阻大,二是导致轻轻一碰就掉,停止充电。

网友E:
无线充电很多年前十几年就在用,当初最开始是奔迈的点金石……后来手机也是一只加装,遇到过你这问题。现在方案应该挺多的吧,以前效率都挺低的,国产1A发热烫得很,我花50买了个德州仪器芯片的fpc板子又花了10块买个插头拼起来,这才没那么烫。现在那些无线充电效率高的也不过70%,你想要5V2A起码得要15瓦功率的。我这几年早已不用了,全部换成了磁吸头子,就是经常坏,我买过10多个头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充电很多年前十几年就在用,当初最开始是奔迈的点金石……后来手机也是一只加装,遇到过你这问题。现在 ...

我现在手上有几块NE60511/65031的板子,也不热,问题就是电流太小,手机上AccyBattery Pro看的,电流最大只有470mA左右,开始以为是发射器的问题,换过几个都一样,包括支持无线快充的无线发射器也一样(同一个无线发射器,在LG V30+上能达到1680mA,但在这个接收贴上,最大也只有470mA。线圈也换过了,单线的,双线的,四线并绕的线圈,结果都差不多,无法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