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音箱 声音上调失灵

楼主(2022-04-04):
声音不能上调,下调正常,进退正常,电压1.8V ,上调 下拉电阻 10 K  电压 0.2V,下调电阻 0 ,电压0 .

网友:
先检查一下按键开关是不是坏的?

网友:
用镊子或导线短接S4两脚看看能不能调

网友:
先从开关测试入手。。。排除法

另外看图感觉S4这开关变形了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在手机上声音往上调不行而不是音箱是开关吧

网友:
短按切换上一曲正常?  长按音量加不正常吧?   我也买了不少来玩 都还没空研究 看介绍好像类似蓝牙板好像都这样设计  一个开关通过 不同电阻来实现功能,跑下线看看是不是那个电阻不行了   还是按楼上大神说的 先短接S4看看能不能音量加  可以那就是开关坏  不行就看走线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已修复,更换下拉103电阻为153后,电压2.5V,声音上调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