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试验OLED指针式电平表

楼主(2022-04-04):
(图片)

网友A:
这玩意感觉完全没有精准度

网友B:
细微的波动也能看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感觉完全没有精准度

我也纳闷呢,就十多年前那种组合音响上的均衡器,比功放、CD、卡座、收音头还好卖,就那柱状图,准吗?感觉还是视觉大于听觉

网友D:
精确度是否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纳闷呢,就十多年前那种组合音响上的均衡器,比功放、CD、卡座、收音头还好卖,就那柱状图,准吗?感 ...

音响设备上的表。也就是一个参考。大致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确度是否不太好

完全可以取代指针式电平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取代指针式电平表

就问一句:你屏幕刷新率多少?

网友:
哦 见过这样设计的数字功放  就内置一个安卓垃圾平板  然后主题就设计2个这样的表盘  然后开价5000左右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微的波动也能看到吗

可以,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F:
这玩意还是有点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还是有点意思的

手头的1.3寸屏,太小了。有撸了2.42寸的。等到了试试。

网友G:
这个分辨率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分辨率是不是有点小

这类屏,常见的0.91 寸、1.4寸、1.5寸、2.42寸都是128*64,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问一句:你屏幕刷新率多少?

关于刷新帧率,通常SPI的驱动方式是比较好的选择,SPI的驱动时钟频率一般可以达到8Mbit,而IIC的方式一般只能达到400Kbit,手头只有IIC方式的屏,待后续试试SPI的屏,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问一句:你屏幕刷新率多少?

关于刷新帧率,通常SPI的驱动方式是比较好的选择,SPI的驱动时钟频率一般可以达到8Mbit,而IIC
的方式一般只能达到400Kbit,手头只有IIC方式的屏,待后续试试SPI的屏,比较一下.

网友:
能否分享下完整的程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能否分享下完整的程序

网友:
漂亮,看老外搞的那些,要做到机械表那种效果,还是有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