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U盘变只读模式 求PS2251-07海力士TLC 08.03.50 2018年的量产工具

楼主(2022-04-04):
金士顿黑色3.0 16GU盘,闪存型号:PS2251-07(PS2307)海力士TLC 08.03.50 2018年。现在U盘变只读模式,无法格式化,论坛大神推荐了几个量产工具都不行,求量产工具恢复。

不知道量产工具对电脑操作系统有没有要求。

网友:
换XP试试,不排除瘟7不兼容...

网友:
会不会是闪存的寿命写完了?

网友:
群联的玩意儿不好玩,一般就拆就完了

网友A:
可以帮你看看,但不保证100%成功,也可能情况更糟,搞好了给我100M帀~500M帀,或者5~10元就行,(别私信,私信一次扣2M币)

网友:
我的也坏了写护了,找了“群联ps2251-0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才去保护,坏块修不了,前面还有1G是好的,就分了前1G一个分区,用着宣传U盘还是够的。同时有个东芝的64G的用这个软件去保护后扫描坏块也没了。

网友(2023-03-03):
楼主如果搞好了说说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你看看,但不保证100%成功,也可能情况更糟,搞好了给我100M帀~500M帀,或者5~10元就行,(别私信, ...

帮我看看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