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友仪72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4-04):
      自电动车出现以来,经常有人拿来电动车充电器送修。说实话,这些年修电动车充电器还真修的少,一是因为新的比较便宜如果维修费要的高,用户不修了,要的少了感觉划不来。个人觉得那个电动车充电器不好修。先不说初级高压部分的3842系列容易坏不说,而且坏就是一片。所以,这些年碰到电动车充电器送修,如果问题稍微比较大,就拒修了。前几天,当年的初中同学现在一直在维修汽车电器的何师傅拿来两个电动车充电器,一个是黑色的72v通电没有反映,一个是灰色的,通电上面有4个指示灯不停的闪烁。而且老同学反映他检查了,板子上没有明显损坏的物件,输入输出的电源线也没有问题。想着这些年修电动车充电器几乎没有几次成功的,本想放弃维修,奈何人情上推不脱。只好硬着头皮维修了,由于疫情原因,现在的我基本上是在疫情卡点值一天班然后回家歇两天,就这样这两个充电器也是断断续续搞了几天。经过维修,发现那个通电灯闪的那个充电器是次级的大功率二极管一支引脚断裂,将其引脚重新固定在焊接,通电正常了。这个黑色的充电器,通电整机没有反映,断电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通电测量次级没有输出,断电后测量初级高压电容上的电放电很慢,由此判断电源初级没有起振。检查启动电阻,一切正常。仔细观察驱动IC型号为QW3066,网上没有该芯片的资料,有也是一知半解。还好,网上有卖的这个芯片,果断下单,三天后收到货,上机安装仔细检查焊点没有虚接短路,通电,次级的绿色指示灯亮,至此维修结束。

就是这款充电器

拆开的样子

这是背面

修好后的样子

板子背面特写

这段时间是淡季,改造一下自己的维修台,这是我们的黄工正在紧张施工中

黄工工具齐全

这是做好后的维修台局部

这是右面

这些年我总共的维修设备,当然万用表是少不了的,万用表基本上我用的都是胜利的

网友A:
你这工作台比衡水的宽敞多了

网友:
主角没特写,这不科学

网友:
台子真宽敞,亮堂

网友B:
最简单实用的电路做成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工作台比衡水的宽敞多了

呵呵,可惜咱没有人家活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实用的电路做成的充电器

修电动车充电器咱没有衡水家维技术高,这方面人家是师傅,我只是小学生一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可惜咱没有人家活多

看他的帖子,生意也不好啊,液晶电视之类赚钱多的的他又不接,充电器电饭煲之类的又收不了几个钱,经常是每天的房租钱都不够,你的情况应该比他好很多吧,你修一个液晶电视收费估计能顶他好几天的收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他的帖子,生意也不好啊,液晶电视之类赚钱多的的他又不接,充电器电饭煲之类的又收不了几个钱,经常是 ...

我生意也一般般,好的一点是我不用掏房租,店开在家里,老父亲年纪大了,本人家穷人丑,至今单身,所以与老父亲相依为命。我修家电主要以维修电视机为主,所以维修液晶电视是我的长处,现在接触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生意也一般般,好的一点是我不用掏房租,店开在家里,老父亲年纪大了,本人家穷人丑,至今单身,所以与 ...

再学个修手机,生意应该很好,现在基本都用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学个修手机,生意应该很好,现在基本都用手机了

岁月不饶人啊,已经四旬有六了,学修手机太伤眼睛了。主要是我这店比较偏僻一点,好处是四个出口都可以出入,周围还有浴池、美容店、按摩店、幼儿园,算是城中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岁月不饶人啊,已经四旬有六了,学修手机太伤眼睛了。主要是我这店比较偏僻一点,好处是四个出口都可以出 ...

那就顺便搞个小店,卖点生活日用、零食、避孕套、印度神油之类的,顺带搞搞快递代收,总之只要有人流量,就可以充分利用

网友:
家电修的精的话生意应该还是差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顺便搞个小店,卖点生活日用、零食、避孕套、印度神油之类的,顺带搞搞快递代收,总之只要有人流量, ...

不行啊,老父亲40年前脑子就受了刺激,经常不是骂周围邻人要不就是欺负家里人,所以事无大小都是我在弄,一个人干不过来。

网友(2024-11-21):
这个友仪的充电器做工一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