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电流锂电池充电器拆机

楼主(2022-04-04):
全部灌胶,输入电容680uf,输出电容是470uf,电流达到14.5安,功率1.1kw,拆开本来看看有没有电位器,微调一下电压电流,可是没有,我的是23串的铁锂,满电84v,这个88v的能用吗!

网友:
同款。虽然铁锂耐艸,而且有保护板,也不建议用。

网友:
关键要看看好不好限压限流,最好检测一下,实在不行就加定时开关。。

网友:
23串铁锂?26650还是32650?感觉电流有点大吧?你要2并以上可能还行,单串估计大了点

网友:
电池组有保护板,临时用一下还可以,不建议长期这样用

网友:
偶尔用用行,这么充会有单体先进入过充保护,然后整体均衡性越来越差

网友:
这功率确实不小了

网友:
电流好大啊!一直想找个60V左右5A的电动车充电器做可调电源前级。一直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