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一个修理净水机。终极贴。

楼主(2022-04-04):
发一个最近在折腾的净水机。应该是达到报废的年龄了吧。本着没事瞎折腾的原则。就硬是把它搞好了。
第一。隔膜泵漏水。修理办法。涂点防水胶。
第二。压力桶阀门漏水。修理办法。买一盒垫圈,找一个合适的。给扣上去。
第三。打开压力桶废水管有水渗出。解决方法。修理单向阀。有的是L型的,有的是一字型的。
话说修修理净水机比修理燃气热水器简直是简单太多了。基本上零件都可以手工修复。
第四。因为修理,所以把废水管给接出来,把废水接出来。废水也是很干净的。没想到这么费水。大概是一桶纯净水,得有三桶废水。我现在想要不要还喝自来水了。。

网友:
水已经商品化了,还有空气呢

网友A:
看来没少下功夫研究,几乎每个部件都加了标记。
废水比1:3也算差不多吧,如果废水太少,应该说明制水纯度较低吧。我前不久刚买了一台,用储水桶的话感觉废水得有3—5倍的样子,现在改为直接用水壶接了烧,废水有所减少,大概2倍出头。问题是这货号称废水比可达1:1啊,估计是哪儿有问题,观察研究一段时间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没少下功夫研究,几乎每个部件都加了标记。
废水比1:3也算差不多吧,如果废水太少,应该说明制 ...

你把废水管加个接头接出来,出来的水很干净,除了喝意外都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把废水管加个接头接出来,出来的水很干净,除了喝意外都能用。

这个水是酸性的,浇花养鱼都不行,你指的干净只是肉眼看起来

另外你这太古董了,就是出水慢才要用桶,现在膜片本身通量大,还有大膜芯

废水75%确实多了点,现在的废水1:1就多得差不多了,一般都是纯水70%,饮用的不会太多,也就不心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没少下功夫研究,几乎每个部件都加了标记。
废水比1:3也算差不多吧,如果废水太少,应该说明制 ...

废水是可以自己调的,自己可以换可调阀

如果机器使用了固定废水阀,那也有可能出现新买1:1,后来1:2的,但是3-5倍就夸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废水管加个接头接出来,出来的水很干净,除了喝意外都能用。

是的,我把废水管引了出来,接到桶里洗拖布、冲马桶。其实感觉洗衣、洗菜(头两遍)也应该没问题,毕竟也是经过了3级过滤的。废水直排下水道确实有些浪费水资源了,特别是我们这种废水率较高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废水是可以自己调的,自己可以换可调阀

如果机器使用了固定废水阀,那也有可能出现新买1:1,后来1:2的, ...

谢谢坛友的建议。买的是有外罩的品牌货,挂在墙上拆卸不太方便了,使用一段时间后再说吧。机器似乎有个叫废水比的部件,只是没注意是否是可调的。再就是同样制水量的前提下,通过储水桶取水(桶满自停)比绕过储水桶直接从出水管口取纯水时会排出更多的废水,感觉也不太正常,印象里纯水出水部分有个单向逆止阀,也许这个部件闭合不彻底,到时候一并检查一下,不懂的地方再来请教有经验的坛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水是酸性的,浇花养鱼都不行,你指的干净只是肉眼看起来

另外你这太古董了,就是出水慢才要用桶,现 ...

真的嘛,我还以为经过超滤以后的废水啥都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坛友的建议。买的是有外罩的品牌货,挂在墙上拆卸不太方便了,使用一段时间后再说吧。机器似乎有个叫 ...

单向阀在纯水那里,你制满水把电源关闭,看废水漏不就知道单向阀了,一般新的不会坏,期待你换废水比阀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坛友的建议。买的是有外罩的品牌货,挂在墙上拆卸不太方便了,使用一段时间后再说吧。机器似乎有个叫 ...

你的水桶在高处吗,如果有回流水在对面顶住阀,出水受阻(反向压力)是有可能往回憋出来废水的

成品机器废水阀一般不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嘛,我还以为经过超滤以后的废水啥都能用呢。

自来水余氯会让水显酸性,余氯会被RO挡住同时也损害RO,吸附主要靠活性炭。废水就是相当于浓缩的自来水,因为纯水让你剥离了

洁厕精也是酸性,虽然强弱差得很多,但指个方向的话,所以这些水冲厕所最好

网友C:
你这个废水那么高,应该是ro膜堵了,换个新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废水那么高,应该是ro膜堵了,换个新膜试试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呀。可能是这个,我正在尝试中,比如烧一锅开水,看看有没有水渍。 ROM, 堵了以后会产生水渍,然后废水会比较多。道理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