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LED灯,换灯珠应该是最简单,最有成就的事了。

楼主(2022-04-04):
自从买了好多灯珠后,并且也有加热板了,,,特别希望灯能坏。

3年前买的灯终于还了。99%是烧了灯珠。

准备下手。

楼主:
3年前买的灯终于坏了。99%是烧了灯珠。
已经打开,看到烧了两个灯珠

网友:
特别希望灯能坏,这句成功把我逗笑了。

网友:
有必要吗  换新就好了  曾经双十一有五元券的时候撸了不少灯泡  用都用不完

网友:
特别希望灯能坏。。。

网友:
以前还修,现在不修这东西了,没意义。

网友:
未来练焊功,特意搞坏了修

网友A:
如果新灯珠够,建议全部换掉,结果这样下来还不如直接换新,最近修了几个led吸顶灯感觉单独换个别坏的灯珠还是撑不久,毕竟老化了。

网友:
LED灯会有热衰减,太长时间的灯还是把灯珠全换了好一些

网友:
第一次不懂用蜡烛大法把灯板都烧坏了,后面发现电熨斗这个神器太方便了。

楼主:
15W的,测量只有12W,体积很大,温度低

网友:
其它灯珠扛不了多久就又坏。修过两次,换新求稳定,爬上爬下累

网友:
特别希望自己的灯能坏,来练焊功。不如到外面翻垃圾筒捡

网友B:
三年了,质量还可以了,不要管别人说什么,自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开心就好

网友:
现在特别害怕更换贴片元件,哪怕是一个小电阻

网友:
无拆灯图,无晒工貝,这贴。。。。

网友:
手电论坛的特别喜欢大停电

网友:
如果特别想练手,新的也可以拆了装,装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年了,质量还可以了,不要管别人说什么,自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开心就好 ...

谢谢啊。LED灯现在大家都很普及了。
但寿命一般难说。
有时候买了一堆的灯珠,不知道怎么用啊

以后是不是开发一种适合自己直接换灯板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灯珠够,建议全部换掉,结果这样下来还不如直接换新,最近修了几个led吸顶灯感觉单独换个别坏的灯珠 ...

哎,这寿命啊???

这个灯泡体积挺大的,温度一直很低。实在不行就短路几个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