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用分容机,怎么测大单体电池的容量呢?

楼主(2022-04-04):
有没有简单直接的方法?不用分容机可以直接测量三元锂,磷酸铁锂大单体电池的容量???

网友A:
直接用起来看哪个先没电?
不是有那种电池容量测量仪嘛,又不贵,买一个测一下呗,或者自己仿制一个也行
我的磷酸铁锂是买的卖家分好容的,自己也没测直接就组了用在电瓶车上了,用了2年左右还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起来看哪个先没电?
不是有那种电池容量测量仪嘛,又不贵,买一个测一下呗,或者自己仿制一个 ...

现在打算买大单体自己组电池,但感觉闲鱼的卖家不靠谱,现场挑选,分容时间太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打算买大单体自己组电池,但感觉闲鱼的卖家不靠谱,现场挑选,分容时间太长了 ...

其实会给你分容的卖家很少,因为分容要花挺久,一节节分容没有分容机不现实,我是觉得说铁锂就算分容也没啥用,只要容量不要差太多,用带均衡的保护板也没啥问题

网友B:
没有更好的方法,x鱼买电池就是赌,我基本都是线上交易,到手之后内阻仪全过一遍,然后不分昼夜的上放电仪全测一遍,争取自动收货前全测完,如果有问题再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更好的方法,x鱼买电池就是赌,我基本都是线上交易,到手之后内阻仪全过一遍,然后不分昼夜的上放电仪 ...

我打算去东莞现场挑选,但时间长比较麻烦,所以想看看有什么时间短的鉴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会给你分容的卖家很少,因为分容要花挺久,一节节分容没有分容机不现实,我是觉得说铁锂就算分容也没 ...

分容要另外加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去东莞现场挑选,但时间长比较麻烦,所以想看看有什么时间短的鉴定方法 ...

这个没啥短的办法,只能测。楼上的办法也是可以的,自己测,有问题再退换货,分容要加钱这个其实你也就听卖家说说,他到底有没有分,怎么分的你都不知道,还不如自己测

网友:
挑选电池   自己测内阻是最快的方法   但是容量就没法 只能充放电检测

网友:
至少先买个内阻仪,同一批的大单体,如果内阻差异不大,容量也应该差不太多,不像18650,不分容的话没法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更好的方法,x鱼买电池就是赌,我基本都是线上交易,到手之后内阻仪全过一遍,然后不分昼夜的上放电仪 ...

内阻仪全过一遍,然后不分昼夜的上放电仪

装备齐全,多少大洋买的?

网友:
做一个电子负载吧,创意区有教程。

网友C:
用内阻和电压完全一致的电池,这样容量也会很接近。
软包的话不能松皮,松皮内阻就会变大,两块电池内阻电压完全一致松皮的那片容量肯定要高很多。
同样硬封的也不能鼓包,哪怕轻微鼓包也不行,两侧中间位置按一下能感觉出来里面是不是有空隙。
最好是没有冲满的电池,充满后松皮和鼓包会减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短的办法,只能测。楼上的办法也是可以的,自己测,有问题再退换货,分容要加钱这个其实你也就听 ...

抽测,先过遍内阻,再把内阻大的几个放电测一下,关键是退货麻烦

网友:
一个一个去试,需要大量的时间。

网友:
没有快速的办法,锂电池内阻和电压一致,基本靠谱了。现场挑选,只能总这个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抽测,先过遍内阻,再把内阻大的几个放电测一下,关键是退货麻烦

有内阻仪的直接测内阻就行了,差别大的直接退回去,就算用也会影响整组寿命,退货最简单,叫德邦过来拿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起来看哪个先没电?
不是有那种电池容量测量仪嘛,又不贵,买一个测一下呗,或者自己仿制一个 ...

什么电池?有链接没或者告知店名,多谢

网友:
我觉得测容量最便宜简单的,用B6 充电器,充电放电功能都有,可以显示充放的容量。缺点就是太慢了。

网友(2022-08-20):
引用 网友C:
用内阻和电压完全一致的电池,这样容量也会很接近。
软包的话不能松皮,松皮内阻就会变大,两块电池内阻电 ...

内阻和容量没有半毛钱关系,觉不能看内阻来决定容量,实测N多内阻比较小的容量比内阻大的容量少一半,前提当然是同批次相同的电芯。所以 内阻不能决定容量。毫无关系
所以组电池必须分容,内阻